!ERROR file 'crtatmega.o': undefined symbol '_main'??为什么?

楼主(2009-06-08):
我的ICC编绎时候出现这个提示什么意思啊?该怎么解决呢?知道的告诉我一下啦,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 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源代码呢?

楼主:
我用的是同一段代码,前几天编绎还好好的,昨天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ERROR file 'crtatmega.o'
这个说明OBJ文件有问题,你应该检查 crtatmega.c,
undefined symbol '_main'说明没有定义main函数,看看你的main函数,是不是被不小心注释掉了

楼主:
应该不会吧,后来我又重新编绎别的程序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所以我感觉问题应该和代码没有关系吧

楼主:
没人愿意帮忙吗?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2011-03-07):
你的main函数所在的c文件没有调用到files中
我用的是icc,不妥之处,请见谅!

网友:
:!ERROR file 'crtatmega.o': undefined symbol '_main'??为什么?

网友(2011-08-03):
我也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原因是你没有把C文件添加到工程,你添加C文件到工程就解决了

网友:
9楼说的没错

网友(2012-02-22):
好的,解决了。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2013-04-02):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遇到一样的问题了,试了两天没找到原因,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