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avr单片机isp下载问题

楼主(2009-06-08):
各位兄弟:
小弟是一个avr初学者。
最近在avr spi程序下载上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我按论坛的马老师提供的isp下载资料,自己制作了一个usb-isp下载器。
在avr studio下个使用过的 avr单片机下载程序正常,可是就是不能给“全新”的avr片子下载程序。
从截图上看应该是spi熔丝位的问题,但时我好像记得avr单片机出厂时都是允许isp的。我已经试过好多avr片子都是这样。
下面是我截的图。
还望各位高手指导。
如果真是熔丝位的问题,那么应该如何解决呢。
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是“全新”的AVR内部默认1M RC时钟

楼主:
那我应怎么办?

网友:
降低isp频率为125k试试?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
嘿嘿

网友:
就你用的 AVR STUDIO软件里面有调的

楼主:
不行啊

我的电路

我这次搭了一个刚简单的电路
只接了vcc  gnd  和四条isp下载口(m16只用了6个口),这种接法我在网上见人用过,没问题。

还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手艺不错啊。。。。
为什么不试试并口isp下载器。。。。
http://www.ourdev.cn/es_isp_cable_diy.html
很多编译器都支持的呀。。

楼主:
谢谢啦!
我试一试!

网友:
用个并口ISP下载试试,保证目标板是好的

楼主:
目标板绝对没问题

网友(2011-03-06):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网友:
“全新”的avr片子?

这是什么概念?

如果是刚出厂的,应该为内部RC1M,降低USB-ISP的频率就可以了。

如果是市场买的几片“全新”的,就不可靠了。如果是别人用过的,而且禁止了ISP,那么只能通过JTAG或高压编程方式了。

网友:
想到以前我也把熔丝搞坏了,就好笑!还好有马老师发的贴子。终于悟通了。哈哈!

网友:
ATMEL公司认为硬件工程师都是聪明人,所以搞了一大堆熔丝位的配置,目的是让工程师可以灵活的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发挥AVR的最佳性能。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熔丝位把一大堆的工程师弄傻了,现出了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