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ggard(破袋乞丐)网友提供的T型丝杆样品质量分析(图), 请高手们参与讨论

楼主(2009-06-08):
以下的图片,使用我们网站价值15万元的摄影器材根据实物拍摄。

谢谢热心的beggard(破袋乞丐)网友提供的两段T型丝杆样品。 为了方便,我只分析粗的那一根。

1. 我们用砂轮磨出火花,肉眼观看火花的分叉形状,初步判断材料是45号钢。
2. 45号钢比304容易车制得多。而且45号钢的变形量更低一些。但这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容易生锈。下面的图中也看出生锈有现象。
   不过无可否认的是,如果不考虑生锈问题,45号钢更适合作为丝杆的材料。我们网站的雕刻机使用304的原因是要求不生锈。
3. 这段丝杆应该已经被使用过。使用过的部分已经磨过,导致与没有使用过的头端情况不一。
4. 头端(红色数字1)是螺纹入口。有难看的撕裂的断口形状。
5. 头端(红色数字2与3)没有被使用过(螺母到不了这个位置),可以看出是轧制的工艺。
6. 中间(红色数字4)情况很好,大家分析一下,是否由于被使用过产生磨合的良好效果? 或是使用研磨或是精车的方法处理过?
   它的螺纹的顶部有倒角。 大家分析一下倒角的方法是什么?
7. 中间(红色数字5)有明显的生锈。

结论:
1. 作为T形丝杆,它的质量可以用优秀来形容。
2. 它比网友ganlj在外面购买的丝杆要好得多。点击此处查看网友ganlj的丝杆实拍图
3. 从头端(红色数字1,2与3)的情况看,它的轧制质量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后期使用了一种不知道是精车或研磨的处理方法,让它的质量得到较大的提升。处理方法大家讨论一下。

beggard 能否指出你这段丝杆的来历? 国内能做出这种质量,很不错。

网友:
什么加工方法?

楼主:
附上beggard(破袋乞丐)网友自拍摄的效果。 是不是我们的摄影器材的15万元投资物有所值?

网友:
发现坛主很喜欢熬夜,不要不身体高坏了哦

网友:
我也路过,坛主不睡,我也不睡。。。。。

网友:
再次对阿莫的摄影器材,眼红中..........

网友:
滚制+后期精车或研磨的处理方法

beggard(破袋乞丐)说说购买价格嘛

左图中是以63元/米元购买的,与beggard(破袋乞丐)提供的丝杆有明显差距

网友:
又见5万的摄影器材拍的东东`

楼主:
我上星期花了一天时间,试用了电子市场上的所有的放大仪器,有光学的,也有电子的。价格有几百元的,也有上万元的。 有直接肉眼看的,也有接到大屏幕上看的。

发现这些放大仪器的效果,均比不上我们目前的拍摄器材。 虽然这些放大仪器,有些放大倍数较大,作为分析不错。但无法拍摄出图片,并且灰度、颜色等失真较严重。

我可以下结论说: 我们的5万元的摄影器材,是很有价值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战略性的设备,可以让我们网站在拍摄效果上做得更加好。

另: 由于机相+镜头只是投资的一部分,我们的拍摄灯光更加昂贵,灯光的价格超过十万元的。 拍摄器材的价格,应该包括灯光。 所以,以后我将修正为: 我们15万元的摄影器材 :)

网友:
一点浅见,大家一起分析吧。

d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老大,怎么不把盘起的丝杠也拍个大图上来让我等欣赏一下啊!

楼主:
【12楼】 lxwdy
老大,怎么不把盘起的丝杠也拍个大图上来让我等欣赏一下啊!
----------------------
我们目前手上只有3套盘起的样品。真正的批量产品仍没有到货。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到货的部件。我们的生产进度的安排,不会受这个迟到货的部件影响。

批量到货后,我们才会上传拍摄资料。这样,数据会更加真实。

我们的丝杆是使用数控车在304钢上车制的。加工难度比45号钢与其它材料难很多。产量较低。这也是为何这么迟交货的原因。

预告一下:我们的丝杆质量是绝对可以放心的 :)

网友:
【13楼】 armok 阿莫
盘起的丝杆还没到货啊,我们广州数控车都可以批量生产了吧,这个盘起不像大厂的风格嘛

另外问问,到货的盘起光轴也是304钢吗?

楼主:
【14楼】 lawanling
----------------------
其实我们最近才通知盘起开始生产的。原因是:我一直在筹备着,Z轴就升高可能会升高到行程100mm。最终这个消息确定后,我才通知盘起正式生产。

第一批机器与盘起有供货合同,并且由盘起以优惠的价格提供。所以,不必我们生产。

第二批机器,将会使用广州机床厂的工艺与设备生产。

材质均会是不锈钢304。

网友:
【15楼】 armok 阿莫
哈哈..原来是这样

如果我们使用广州机床厂的工艺与设备生产加工的质量都可以与盘起媲美,就不需等盘起了?

网友:
路过,回帖是美德

楼主:
【16楼】 lawanling
----------------------
钱我们已经付了。仍要等 :)

光轴与含油轴套已经到货。

另:小声地说,我们花了几十万购买广州机床厂的设备与工艺,其中的一个条款是:表面光洁度与精度,不得低于盘起提供给我们的样品 :)

我们总共从广州机床厂订了三台数控车床。目前已经交付了第一台。 后面两台设备将专门用于T型丝杆的生产,目前仍没有交货。

网友:
【18楼】 armok 阿莫
有重型武器就是好,以后不再受任何厂家的牵制,想达到什么质量就有什么质量;想什么出货就什么时候生产,爽啊

网友:
啊莫,这根丝杆是不是直接就是滚刀滚出来的哦,看起来是属于那种低端产品使用的东西

网友:
话说 莫老大的PP确实能勾起人的购买欲~~
15万的摄影器材哦~顶摄影器材

网友:
口水中,据俺所知,瑞士影室灯也就一两万一个,不知阿莫用的是什么十万的灯,放出来解下毒。

网友:
其实很好办  体视显微镜加电子目镜不超过两千元 想看啥就看啥

网友:
拍摄水平高明,看看是怎么参数。

楼主:
【20楼】 xtjixie
啊莫,这根丝杆是不是直接就是滚刀滚出来的哦,看起来是属于那种低端产品使用的东西
------------------
滚制(轧制)一般是用于低端的场合。

车制一般是中档。

磨制一般是高档。

当然,前提是:需要是合格的产品。

【22楼】 appleee
口水中,据俺所知,瑞士影室灯也就一两万一个,不知阿莫用的是什么十万的灯,放出来解下毒。
-------------------
我们的摄影器材属于网站的保密内容之一。

【23楼】 dingdangCat
其实很好办  体视显微镜加电子目镜不超过两千元 想看啥就看啥
--------------------
依我过去的经验,很多网友说起来天下无敌,做起来就有心无力。不信你提供一下像我楼主位的照片再说吧。

网友:
我们的摄影器材属于网站的保密内容之一。
-----------------------------------------

把图片发到色影无忌,一小时后就会出教程,而且用万把块的灯加背景架就绰绰有余了。

楼主:
【26楼】 appleee
把图片发到色影无忌,一小时后就会出教程,而且用万把块的灯加背景架就绰绰有余了。
---------------------
是嘛?

我对 hifi-diy的图片拍摄一直很感兴趣。 你试一下你说的方法,将教程给我。我会试着拍一下 :)

比如下面这张:

注: 网络上很多人谈起摄影天下无敌。但做起来,往往有心无力。还是用图片说话吧。

网友:
这个不难拍,三灯,

左上右光比2:4:1,

上、右加柔光箱。

东西小,可用一千五的200J三灯静物套装。

楼主:
【28楼】 appleee
-------------------
这么简单你拍一张传上来吧。

希望你不是属于谈起摄影天下无敌。但做起来,往往有心无力的那种 :)

网友:
好啊,黑色背景纸和玻璃要去找下。

楼主:
期待。

同时最好能拍一张楼主位的丝杆图。随便找一支走径12mm左右的丝杆就行。

网友:
期待看到appleee的作品 ~呵呵~

网友:
HIFI-DIY???我一直想去参观一下的,虽然经常从那地方过,就没找到过34号.不过说实话,那地方真不象是个能摆万元摄影器材的地方.

网友:
凑数凑数~哈哈

网友:
滚制是用滚刀滚的吧,轧制一般是用搓丝板搓出来的吧,是两种不同的加工方法,轧制的成本应该很底,加工速度快,而且不用去除金属,感觉精度应该比滚制底吧

网友:
不好意思,不知道这里开了新贴,这个丝杆是我们这里一个工厂加工的,应该是没有经过后期处理。(我可以问厂家确认下)

网友:
不错的说,不知道处理后丝杆价格

网友(2010-03-06):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不知道这里开了新贴,这个丝杆是我们这里一个工厂加工的,应该是没有经过后期处理。(我可以问厂家确认下)

说一下价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