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t_touch_status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06-08):
typedef struct tag_qt_touch_status_t
{
   uint8_t sensor_states[QT_NUM_SENSOR_STATE_BYTES];
   uint16_t rotor_slider_values[QT_MAX_NUM_ROTORS_SLIDERS];

} qt_touch_status_t;
关于这个结构,我想请问下这个数组(uint8_t sensor_states[QT_NUM_SENSOR_STATE_BYTES];)是什么意思,要怎么用,第0个数组成员,第1个数组成园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先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QT_NUM_SENSOR_STATE_BYTES是1……所以这个数组只有一个成员。

网友:
请问 uint16_t rotor_slider_values[QT_MAX_NUM_ROTORS_SLIDERS];  QT_MAX_NUM_ROTORS_SLIDERS = 2, 那么 rotor_slider_values[0] 与 rotor_slider_values[1] 的值分别是什么呢 ? 是 rotor_slider_values[0] 存 Rotor 的值 ;rotor_slider_values[1] 存 Slider 的值吗?还是两个交叉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