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直流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2009-06-08):
以前我在《电子制作》曾经发表过几种小功率的直流电机驱动电路:LG9110,L293D,L298N,不少机器人网站也有转载;现在再给大家介绍一款功率更大的电机驱动芯片——L6203,这是针式打印机字车驱动用的集成电路,额定电流4A,瞬时10A,电压最高42V,不需要外部续流二极管,因此电路非常简单,适合机器人爱好者自制,是替代L298的佳品。

单路4A电机驱动的原理图 (原文件名:l6203.GIF)

双路电机驱动的PCB图 (原文件名:l6203_2.GIF)

网友:
楼主QQ可否留下,以后交流交流,  我的qq:63642226

网友(2010-03-06):
不知道价格如何

网友:
虽然没有看过PDF,但从型号看,我感觉芯片太老了,内部是三极管方式,压降大,热,现在用MOS管压降小。只是我不知道有哪些内部是MOS的新桥式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DMOS的

网友:
没有ir21XX+n管功率大,不过集成的体积小,方便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ir21XX+n管功率大,不过集成的体积小,方便拉。。

同见,都是这最好.

网友:
比用MOS管方便的多,而且电路也比较简单,性能相对很可靠的。

网友:
找几个来玩玩

网友:
由于电子型号太多,无能一一上传请见谅。只能提供型号:

L6201 ST 458  04+ SOP20
L6202 ST 300  04+ DIP
L6202 ST 1000  04+ DIP
L6202 ST 1000  04+ DIP
L6202 DIP 2000  04+ 04+
L6202 ST 300  04+
L6203 ST 1000  04+ ZIP
L6203 ST 1000  04+ ZIP
L6203 ST 1000  04+ ZIP
L6203 ZIP 2000  04+ 04+
L6203 ST 1000  04+ 01+
L6208DP    SOP
L6219 ST 165  04+ SOP-24
L6219 ST 500  04+ DIP
L6219 ST 2000  04+ SOP
L6219 A 330  04+ SOP24
L6219DS ST 930  04+ SOP24
L6221 ST 1000  04+ ZIP
L6221AD ST 200  04+ SOP
L6221AD ST 110  04+ SOP20
L6230 ST 1000  04+ ZIP

网友:
不知还有哪些目前比较流行的  外围电路 和输入信号简单的

网友:
这个芯片是电荷泵的驱动方式,比自举方式的要好吧。

网友:
请问一下10脚直接接地可以吗?

网友(2010-04-05):
有没有人上传PDF看看
这类IC的PDF不好找

网友:
【16楼】 ldch

有没有人上传PDF看看
这类IC的PDF不好找

-------------------------------------------
要不是到处都看见你回帖子 我会误解你是个懒人 哈哈

正好我电脑上有这个pdf

网友:
【15楼】 liuxuemin2010

请问一下10脚直接接地可以吗?
-------------------------------------
应该可以  不过就没有过流保护了

网友:
昨天 买了一块回来  L6203  有时间吧电路焊起来试试

网友:
还有些问题,我正做这一块,有数字地和模拟地,感觉从l6203内部来看接模拟地比较好。如果用分离元件自己搭桥肯定会接模拟地。
驱动信号用不用加光耦隔离。看其他设计有的直接接到单片机脚上了,我现在用三态缓冲。

网友:
高手 还是出来  手吧手指导一下吧

网友:
最近看了一个设计,已经做成产品的,D3、D4都没有,直接接电机了

网友:
用2101推540和9540啦,发热也小,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4904778884

楼主:
540和9540内阻太大了,不适合。

网友:
还有没有功率更大的类似模块?

网友(2010-05-15):
回复 网友C:

SA60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直接上ST官网上就能查到,还能按类别查找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sa60

谢谢你的推荐!

网友(2010-12-02):
谁能给个指导啊,最近在做了。。。。QQ:447368661

网友:
BTS7970/60驱动电路特别好,内阻小,电流大,远胜于LM298、MC33886等

网友(2011-05-16):
回复 网友E:
你好,这价格多少呀?

网友(2012-07-22):
这个需要那种大型机器才需要啊!

网友:
直流电机驱动芯片L6202请教交流!

网友(2018-04-20):
花一块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