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精度,1MS/s采样速率有哪些?

楼主(2009-06-08):
我这里有个NI的6251数据采集卡,16位精度,1MS/s采样速率,8路差分输入。
不知道用的什么型号的ADC,在TI、ADI等公司没有找到这种性能的。
见识少啊!

网友(2009-08-06):
分立的,一半在处理器或ASIC里,另一半就是那些SO8中的某几位

网友:
16-bit 1MSPS的ADC大把:

TI的 (原文件名:TI.JPG)

ADI的 (原文件名:ADI.JPG)

8路差分输入可以通过8:1 MUX实现。

网友:
板上的应该不是低压ADC,5V的悬,干不了这个,起码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