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不上锡的金属片,谁有办法?

楼主(2009-06-08):
要将一条电线焊到一个金属片上,可死活也焊不上,清洗了、打磨了,就是不上锡,谁有办法?
这是个电源插座,我折开后发现地线根本没焊,想给焊上,遇到了这么个问题,后来发现这个金属片不含铜,我也说不上是什么材质。

网友:
先镀铜就可以了

网友:
用点焊机就行了

网友:
到电子市场找人点焊,修电芯的地方有

网友:
不锈钢我都焊上过。方法如下:
1)保证温度要高,如果器件较大就用功率大的烙铁。
2)加上焊锡膏。我平时不用腐蚀性这么厉害的东西的,只有对付这种难缠的才用
3)锉刀打磨一下

4)再不行,给钱我给你焊上,哈哈

网友:
一个比较笨的方法:

弄点盐酸 把废旧的干电池的皮剥下来放入盐酸,待反应结束后用牙签(棉签最好)蘸溶液擦你需要焊的地方。

我小学的时候我爸修东西的时候遇到不上锡的时候基本都是用这个溶液搞定,盐酸学校实验室比较多,当时我家的盐酸就是我爸一个同学(化学老师)从实验室拿出来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这就试试。

网友:
楼要焊的东西可能是铝,一般方法是不可能焊上的。
据说用玻璃粉助焊可以焊上。没试过。

网友:
顶下,这个帖子有用

网友:
【4楼】 armok 阿莫

方法是用硫酸锌做助焊.

哈哈,是盐酸锌.

网友:
我没有买电池座的时候焊接电池也是焊接不上,最后是胶粘上的,就是那种热熔胶。
记得先按照一般方法焊,就可以在接头上留下一块焊锡面,粘上接触才好。

网友:
不想焊就上螺丝

网友:
打个洞,压个空心铜铆钉

网友:
其它材质好说,遇到钛和铝,一般只能点焊或者电镀后焊接。要么就使用银焊条了。

网友:
在金属片上涂点焊锡膏,上锡会容易多。
我焊充电器的插头,就用这个。

用过两种
国产的“天桥牌”,一大罐的,黑黑的。对烙铁腐蚀很大。
洋货有goot的,一笑盒,白色的,看上去就很舒服。学校用用,比较贵的样子。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在一个铝管子上面死活不上锡

网友:
估计还是温度不够,烙铁打到头再试。

网友:
常见的不能焊的就是铝。2种方法对付,一是用点焊机加个铁片,二是用铝焊剂或铝焊锡丝(其实就是空心的灌了铝焊剂的焊锡丝),淘宝上有买,不贵。

其它的,要么温度不够,要么有氧化层。50w烙铁,高温+打磨。

网友:
同志们我请教一下,为什么盐酸锌可以做助焊?

网友:
我这用过特别的焊锡丝,可以焊不锈钢,比一般的无铅焊锡丝贵不少...

网友:
加热,到一定温度就可以了,小的东西用电烙铁一直热着,一会就上锡了

网友:
【20楼】 kyughanum 初级玩家

我说的那个方法作的溶液 理论上只能焊铁(只焊过铁别的没焊过)

它不是做助焊剂只是和铁表面的氧化层反应了。

网友:
6楼正解,不过盐酸要稀释3倍以上

网友:
用焊之宝,我用过广东卖的焊之宝焊接不锈钢非常好用,就象焊铜一样.这种焊剂价格也不高.你上网搜"焊之宝"即可找到购买信息.

网友:
盐酸(1)+青霉素(3)=强力助焊剂,注意比例,注意安全

网友:
六楼的方法很好 赞

网友:
盐酸锌那个应该是发生了化学反应,根据化学元素的活泼性,铝能置换出锌来。

网友:
铝听说是用超声波清洗同时焊接才能焊上,否则氧化层不能被破坏。
以前一直很不理解,铝有氧化层,氧化铝不导电,但是用铝制电线时并没有清除氧化层,况且也清不掉,可铝制导线传输电时并没有任何影响,这是怎么回事?
氯化锌应该是比较容易水解,溶液呈酸性,所以可以作助焊剂,个人看法。

网友:
我们那儿的小作坊都是用氯化锌作焊剂的,应该可以吧。
老《无线电》上说可以先用硫酸铜给铝镀铜,然后焊接。不知好用不好用。

网友:
哪里有盐酸锌?这个是氯化锌。偶可是凭化学竞赛保送上的大学。当年全省都没有化学奥赛班,偶可是自学大学化学。
当年还是全省第一。当化学奥赛教练都没有问题。
氯化锌水溶液呈酸性,能够溶解一些金属氧化物。除掉金属表面不吃锡的氧化膜。尤其是焊铁。氯化铵也能用。
自制就用盐酸泡电池锌皮。三十多年前我父亲就这么干,他化学学的不好,实践动手能力、安全尝试欠缺。
居然把瓶子盖盖上了,结果导致爆炸。
用于铝、不锈钢不合适。这些材料进行钎焊需要特殊的助焊剂,我曾收集过这类东东的配方。
原料可能受管制,有毒性。用量少自制可能不经济。

网友:
对于镍表面,可以通过电解方法处理表面
实在解决不了的话,镀一层铜上去,肯定能焊了

网友(2009-07-09):
高压电还用焊接呀?线绕后包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