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18F4331 控制无刷电机,就是不明白如何控制的。?大侠说说思路

楼主(2009-06-08):
如题

网友:
这么说没有人会帮助你的,因为听起来就好象什么都不知道一样,起码要有一些基础知识,然后再就具体问题提问吧。给你一个思路,你可以到MCP的网站上去看看,那上面有完整的入门手册

楼主:
用IR2103控制无刷电机驱动,单片机还用考虑死区的问题吗?

网友:
没有用过2103,如果芯片本身就自动产生死区的话,那么驱动信号就不需要在另外添加死区了,如果不行的话,那还是需要单片机来产生死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