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教教我:舵机TOWER PRO MICRO SERVO 9G SG90具体怎么使用呀?这是我们单片机实

楼主(2009-06-08):
老师就给了我TOWER PRO MICRO SERVO 9G SG90,谁能教我怎么用,谢谢

网友:
辉盛9g?直接搜 舵机 就有了

楼主:
能不能给个程序,汇编的或者C语言的都行,要实现的功能是正反转各45°,如此循环。感谢中~~

网友:
PWM控制……
20ms周期
0.5ms -90°
1.0ms -45°
1.5ms 0°
2.0ms 45°
2.5ms 90°

网友:
51单片机12M晶振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N1=P0^0;
sbit IN2=P0^1;
sbit EA1=P0^5;
sbit dj=P0^7; //舵机口
uchar t=0;//中断次数
uchar zk;//高电平中断次数
uchar p=0;//定义pwm占空比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
  uchar j;
for(i=0;i<z;i++)
   for(j=0;j<100;j++);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5-100>>8;  //100us一次中断
  TL0=65535-100%256;
  if(t<zk)
    dj=1;
  else
    dj=0;
  t++;
  if(t>=200)
  {
     t=0;//20mspwm周期
     zk=p;
  }
}
void turn_left()
{
    p=10;//1ms
    delay(2000);
}

void turn_right()
{
   p=20;//2ms
   delay(2000);
}
void main()
{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
  TH0=65535-100>>8;
  TL0=65535-100%256;
  ET0=1;//开中断
  EA=1;//开总中断
  TR0=1;//定时器0启动
  while(1)
  {
    turn_left();
    turn_right();
  }
}

楼主:
多谢多谢!~~~多谢飞行无极限!

网友(2009-08-20):
我也在发愁怎么用,谢谢7楼。。。。

网友:
这程序都给,楼主学个P啊。。。

这就是楼主的单片机实训吗?

网友(2011-05-06):
回复 网友A:

这个程序只能实现简单的转动啊。。定时时间能不能定为20us。使电机实现平稳转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