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落的问一下.可不可已用对讲机的发射和接收来做遥控

楼主(2009-06-08):
去城乡结合部的集市上能经常碰上有退下的对讲机买的.有时很便宜.能不能用来做比例遥控的发射接收板呢.估计肯定很稳定

网友:
改造后可以的

楼主:
能不能给个参考的事例或大体的思路

网友: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利用FM对讲机的静噪电路来控制,将接收方的自动静噪去掉,它就会输出噪音电平,当收到发射机信号时,噪音电平消失。
复杂一点,用一颗FSK的MODEM芯片和一片M8单片机,将指令通过MODEM芯片进行调制出音频,然后送入对讲机MIC,M8控制对讲机的PTT将此音频发射出去。接收机收到这个音频送到MODEM芯片,开始还原成原始数据,M8获得此数据,根据此数据进行操作。

网友:
不用太复杂,把航模的PPM信号当作50HZ的音频发就成了。

问题不在与发射,而是接收,航模接收机一般就十几克,你改好的有多重?电动机固定翼或别的小一些的飞机就别想飞了,可大飞机都贵,你遥控省了,其它一点没省。

DIY玩的也是钱,而且有时比买现成的还烧钱。

网友:
对讲机允许通过的音频带通在300HZ~3000HZ,50HZ的载波需要修改的地方就大了。

楼主:
我觉得重量不是问题.摩托罗拉的对讲机不带电池的话整机也就几十克.那回三台才1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