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过fluke 17b精度如何

楼主(2009-06-08):
我的10.00v测得是9.95,1.000v测得是0.995v,都偏小0.5%,大家觉得如何

网友:
有手册的吧?看看性能测试那章.
感觉没超标呀!

网友:
这类表~就那么回事吧
普通的小万用表

要是搞个287就另一回事了,呵呵

网友:
10V和1V哪里来的?

网友:
回头试试287...测量TEK的信号发生器看看。。

网友:
我用88V测标准电池,很准.

楼主:
【5楼】 tozzz
10v和1v是从三用表校准仪来

楼主:
指标规定0.5%,也就是正好达到指标,这个指标有点让人失望啊,
fluke?
我用普通胜利和优利德的都一字不差

楼主:
各位大侠知道怎么校准吗?

网友:
楼上的照片右下角看到一个精密电阻。

网友:
LS的我圈住的那个是精密电阻吗?这个电阻在这里主要起什么做用啊?万用表的测量精度是不是取决于它啊?主要是哪一档?谢谢!

楼主:
拨盘拨到mv档测量mv很准的,1字不差,;
拨到v档各个量程都偏小0.5%左右,也就是10.00v测得是9.95v,1.000v测得是0.995v

楼主:
【12楼】 kyughanum 初级玩家
这个精密电阻应该是电流采样

网友:
FLUKE17B 15B除了省电这点上还配得上FLUKE这个牌子,其它的和国产表没多大区别.现在居然是牛屎封装了.
核心与正宗FLUKE没有一点关系.

楼主:
大家用了fluke 17b的有测得值会偏小的吗?
看了校准手册明白为什么mV档1字不差,而V档差这么多了,用的是同个电位器调节(R18),仔细看调试步骤:

也就是说把V档调准了mV档又不准了

楼主:
有没有专业人士可以说几句
或者哪位大侠有原理图

网友:
只有胜利9808+,fluke没用过。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6287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pcform&bbs_id=9999

网友:
我的是该档偏高0.5%,买Fluke 17B可能是个错误的选择。

网友:
建议还是买Fluke 117或者115,虽然贵点,但绝对好用。

楼主:
【20楼】 pcform
应该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网友:
万用表做做定性测试就可以了, 何必这么较真?

真的要精准测试电压, 怎么会用这种万用表?

网友(2009-08-20):
看了好多贴,FLUKE 都成神了,见了人都推荐,不推荐就是菜鸟......

网友(2009-10-22):
mark一下 for 1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