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魏坤同学第一版程控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6-08):
上图中100K的电阻作用是什么?

网友:
我理解是:拓展低频范围。请高手指点吧。

网友:
应该是缓冲,防止切换时信号突变和输入端的悬空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看清图。楼上的意思更确切的。

网友(2012-02-12):
化成电压啊。。

网友(2012-04-18):
求解,串一个电阻?

网友A:
给电容放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电容放电的

给电容放电?
如何理解,具体解释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