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紫外光管检测系统。谁说女子不如男。。。

楼主(2009-06-08):
这个系统我已经调试完毕,也已经投入使用半年了,供进货检使用。曾经也想过上传大家共享,但又怕太简单让人笑话。但事实上这个系统也花了自己近2个月的时间,也是自己做AVR的第一个产品。
   这是个紫外光管的检测系统,所用MCU是M16.用的语言是汇编(看到用汇编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但感觉在时序要求比较高的机器上,汇编还是有它的优点)。紫外光管是用1350HZ的方波触发,故涉及倒PWM脉冲的产生;紫外光经硅光电池接收后,经过4级放大(其中两级是以1350HZ为中心频率的二阶滤波),得到的交流信号再经检波电路后送到芯片进行AD转换,故这里又涉及到AD中断,取50次AD值求平均值,再把平均值转化成电压显示在三位的数码管上。这中间涉及到乘法运算,除法运算,二进制转十进制的子程序。运算公式是:1023/5=AD/x,(注意中间的进制转换)。显示是用三位数码管,扫描采用定时中断,定时是1.25MS.
   另外因为这是个检测系统,我需要把合格的与不合格的紫外光管区分开,这就需要一个门限值。我设置的门限是上限86,限16(86相当于经过接收放大后的电压是0.86V,16相当于0.16V)。已经存储在EEPROM中,不会因为断电等擦除。如果重新设置了门限,也会保存在EEPROM中。按键有4个,一个是设置键(按第一次设置上限,第二次设置下限,第三次退出设置,只有在退出设置时才显示电压);一个是加一键;一个减一键。经过运算后的门限也会保存在EEPROM中。这2个按键只有在设置上下限时才有效。还有个是发送键。设计之初的想法是把这些电压值都通过232借口上传到电脑保存,洗碗以后能有数据可查。这个还涉及到一个软件问题,还没做。
   我上传了电路和完整的汇编程序,还有仪器的使用规则,希望能对初学者有所帮助。
   在我做这个系统的过程中,感谢SUNKE对我的帮助。
   上传这个小东西,也想增强自己的信心。
   考虑到有些资料涉及到公司内部机密,不好意思在参数方面我未公布。
  电路 程序ourdev_452221.rar(文件大小:39K) (原文件名:ourdev_452025.rar)

网友:
谁说女子不如男~~~

网友:
在这里没人说“谁说女子不如男”。。。。。。。。。。。。

网友:
同行,都是做测试,呵呵。不错。

网友:
给你点信心  你做的相当好  此项目有点难度

网友:
Cool!

谁说女子不如男。。。好。我将它增加到标题里,估计此帖人气量会提高几倍。

网友:
前排最后一位!!!哈哈

网友:
说声对不起.顶晚了

网友:
前排~
沒人說女子不如男~

總感覺現在社會慢慢在向母系社會發展~

网友:
现在女子越来越强了。

网友:
抗议  没有PP

网友:
谁说女子不如男?

网友:
在阿莫这里,女孩子发帖子想要火就必须和PP有点关系:如果自认为漂亮就直接上正面照,如果相反,那么上背面照,介于中间的请上侧面照。呵呵,保证能火(500的回帖)

网友:
发家致富是仿真,小蒙是个好青年,谁说女子不如男,。。。。还差一句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这年头。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畜生用

网友:
看到这个标题,怎么也要进来看看啊!

网友:
潜力贴,上PP

网友:
看热闹了。

网友:
活年青真好。

楼主:
都没人对我上传的东东感兴趣吗?倒因为我那句话引来这么多人凑热闹,不知道是该哭还是笑

网友:
祝贺楼主!好样的!

网友:
都没人对我上传的东东感兴趣吗?倒因为我那句话引来这么多人凑热闹,不知道是该哭还是笑
=====================================================================================
楼主可以直接上传附件吧!

网友:
无人关心LZ的东东,是因为这里基本没人用纯汇编写AVR程序,
实在是没必要的说...

网友:
母系社会。。。。。。。。。。。。。
追求完了男女平等后就要求女士优先,
还有女士特权,
如果你不爽的话,
大把女人骂你;“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
最后为我们男士默哀吧!

网友:
好奇,把附件下载了,浏览了下电路图,说实话还真是不错的。俺最看不惯的是器件各不相连,只写标号的画法,简直是把人当机器用,那种图俺通常是pass不看的。但这张电路画得相当规矩,难得。
汇编就不看了,怕麻烦……
模拟部分有些没咋看明白,可能是因为使用的工具不同,通过转换连接有些乱掉。
最左边的TMB不知是什么器件,TMB是输入?电源处的C36是否极性画反掉了?
另外从9V用78L05做'AREF'的意图不太懂,假如没有充足理由的话建议不要这么做,因为这个电压和Vcc的ON/OFF可能有时间差,威胁器件的安全。
还有一处,ATmegaXX好像是没有专门的AGND脚的,两个都是GND,应该在板子上把它们相连。如果电路板上需要有独立的AGND走线,那么一般的处理是,在A/D转换器的附近跟DGND做一点连接。

网友:
嘿嘿,对于我们这样的爱好者来说,从51转过来就只学了一点汇编,感觉还是汇编容易随心所欲的控制,我喜欢汇编,但是水品太差,楼主的作品未必能看懂,慢慢拜读吧!

感谢共享。

网友:
33 楼,一定要习惯看标号的电路图,一是方便多人合作,二是电路设计可以模块化,三是方便修改,
我可以可定的说,你没有做过大型的设计,上千上万的线,一根根连,数线都要累死你,看得你眼睛都会花的,
电路设计,也是分层次,分模块设计的,不光是软件,硬件也可以自顶向下设计的,

程序和电路我都看了,这个设计完全没有必要用汇编,100%用C就行!

网友:
还有,能用324的地方,不能用084吗?

网友:
可否把贵公司的紫外光管的资料放上来 看看?

或者公司网站也行,想多了解一些。谢谢!

网友:
其实女子走出社会会更好,因为可以减轻男人的负担..有阵时男的负担太大了..其实都想做下传说中的女儿国的子民..(有点倒胃Lz可以删了)

楼主:
用9V的7805想法是AD单独供电;C36确实是反了,谢谢
用汇编是因为不懂C,哎

楼主:
其实我开始都是用084的,后来在射随电路中发现要用324.因为084不能在单电源下工作。这也是开始自己没有注意到的。

网友:
汇编是因为不懂C,^_^!
当年我也不懂C,不过现在大慨不懂汇编了!

网友:
谁说男子不如女!

网友:
个个都是心不在贴.....

网友(2011-05-09):
我来挖一下坟,看看女子

网友:
顶啊,巾帼不让须眉!

网友:
什么男女呀,搞不懂。

网友:
48楼。。。。。骑马~~~~

网友:
我也顶一下。

网友:
看来楼主有年头没发过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