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怎么没显示呢,请教?

楼主(2009-06-09):
//---------------------------------------------------------------------------

#include <vcl.h>
#pragma hdrstop

#include "Unit3.h"
#include "math.h"
//---------------------------------------------------------------------------
#pragma package(smart_init)
#pragma resource "*.dfm"
TForm3 *Form3;
//---------------------------------------------------------------------------
__fastcall TForm3::TForm3(TComponent* Owner)
        : TForm(Owner)
{
}
//---------------------------------------------------------------------------
void   __fastcall   TForm3::FormPaint(TObject   *Sender)
  {
                  double   x1,y1,x2,y2;
                  const   int   nscale=100;

                  Canvas->Pen->Color=clRed;//设置FORM界面的画笔颜色。

                  for   (int   i=0;i<720;i++)
                  {
                                                                  double   dAngle=i*M_PI/360;//M_PI在math.h里
                                  double   E=nscale*(1+sin(3*dAngle));
                                  x1=320+E*cos(dAngle);
                                  x2=320+E*cos(dAngle+M_PI/5);
                                  y1=240+E*sin(dAngle);
                                  y2=240+E*sin(dAngle+M_PI/5);
                                  Canvas->MoveTo(x1,y1);//移到X1,Y2位置
                                  Canvas->LineTo(x2,y2);
                  }
  }
//---------------------------------------------------------------------------
void __fastcall TForm3::FormCreate(TObject *Sender)
{

}
//---------------------------------------------------------------------------
如果在Form上加个TButton控件,再把FormPaint()里面的代码加到TButton中,按一下Button,就会显示

(这是加了Button后的效果,不加的话,运行程序后是没有任何显示的,我用的是BCB 2007)

楼主:
刚接触BCB不久,问的比较菜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void   __fastcall   TForm3::FormPaint(TObject   *Sender)中,“TObject   *Sender”貌似没什么用啊,干吗要加进去,我知道这是C++的问题,可是没搞明白,程序是书上的

楼主:
谢谢!如果表达不清楚,还希望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