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kyZhou的ppm编码器评测报告

楼主(2009-06-09):
我的控是 Jr9x2 改2.4g
这样的系统改装资料不多,如果不是这个编码器,还要折腾不少时间。

系统已可以正常收到控制信号,效果不错  :)

网友:
luzhengmao 你在把PCM的测试一下!

网友:
【楼主位】 luzhengmao

谢谢楼主!

想问一下楼主,为什么只有4个通道?JR9x2应该是有9个通道的,而ppm编码器支持8个通道,所以应该8个通道能用。而上面的节图只显示了4个通道。

此外,能否上一些接线后的图呢?

网友:
如果能够上遥控器改装资料就好了

楼主:
线不够多,这线还是从x500上扒下来的

网友:
【4楼】 luzhengmao

接收机与ppm编码器之间其实只要接10条线(单线),分别是+,-,1-8的ppm线。

你的测试结果很重要,麻烦你想办法试一试。

网友:
【4楼】 luzhengmao

请问有新进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