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帖]ATMEL Touch Lib 2.0公布,支持GCC编译,支持N多器件,支持AVR32,支持。。。。。

楼主(2009-06-09):
ATMEL Touch Lib 2.0公布,支持GCC编译,支持N多器件,支持AVR32,支持。。。。。
这是新的安装库文件
一起更新的数据手册,里面包括了原理图,编译指导等等

网友:
那我就支持一下。。。

网友:
总算在pdf看到QMatrix的接线图了

网友:
楼主深夜加班!学习

网友:
支持一下,买了个开发板本来想用到项目上,但是可靠性差点,在我的设备上很容易被干扰状态乱掉。有机会用在别的不是太要命的项目上吧。

楼主:
【7楼】 yangsen
哎,其实,Snail Touch更大的用处是用来演示功能的,加上外壳后,就会大幅减少干扰问题。
任何一个厂家的touch方案都是需要根据实际场合进行调试的……
不过慢慢来咯~~

网友:
工控上,还没见到有人敢用这类的触摸技术。

网友:
终于
按个抓印先

网友:
终于支持GCC了,马上这个暑假我会做一两个实验来试试

网友:
今天看ATMEL的触摸键手册,看到只有ATMEGA88,16A,32A能用官方的库开发触摸键,不知道用旧版的ATMEGA8,16L,32L能否使用官方的触摸健库开发触摸键?

楼主:
【18楼】 myouravr 大猫
只要寄存器地址兼容即可
比如mega88 mega88A就可以但是mega8和mega88寄存器地址不一样,就是不可以了

网友:
大哥能否告诉小弟 此软件能否用在普通的AVR上呢?谢谢

网友:
ATmega88不普通?ATmega32不普通?ATmega128不普通?

网友:
太好了,终于可以不受4K限制的鸟气了!!

网友:
老大,下载之后打不开啊?不是7.29M,而是1M多点

楼主:
【26楼】 pipige
那应该是你下载的问题吧?

网友:
试了下,很难下载呀,断线2次了,正在试第三次
前两次下载的大小分别是2M和5M左右

网友:
好了,总算成功了...

网友:
【26楼】 pipige
那应该是你下载的问题吧?

对不起,确实我下载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前几次很快就下载完了,大小都是1.22M。现在下载正常了。

网友:
安装也没问题

网友:
但我运行的时候出了问题,AVR Studio(v4.12),错误如下
"c:\WinAVR\bin\..\lib\gcc\avr\3.4.3\..\..\..\..\avr\bin\ld.exe: cannot find -lavr4g2_8qt_krs

要对AVR Studio进行什么必要的设置吗?
我一般都是用NP+GCC的,很少用AVR Studio

还请大侠给指点一下啊

楼主:
【33楼】 pipige
请仔细阅读手册,AVR Studio要求版本为最新4.16

网友:
火腿大侠果然高明,我重新下载了AVR studio和Winavr的最新版本,终于编译通过了.

再次感谢!!!

网友(2010-10-13):
有空试试看

网友(2011-03-22):
标记一下,日后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