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1M到1G的脉冲发生器,怎么样才能产生这么大范围频率的信号呢?望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09-06-09):
觉得用DDS芯片的话,高频可以实现,可是低频就不能实现了。
步进实现1KHz。
不知道用FPGA做DDS是否可以实现啊?
希望大家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
AD9858 ,可到400MHZ,再高就不行了

楼主:
可以用两个正弦信号相乘,产生频移,然后滤除低频信号,得到高频信号嘛?

网友:
两个高频信号经过混频器之后,就可以产生这个信号,最好是每个信号都大于1G,例如在4G左右等,以混频器工作而定,这样两个高频之间的差值就可做到100K-1G了。射频信号发射器如此,不过太复杂了,估计也不会太便宜,信号太高,要用射频设计电路。
另外,你的频率振荡抖动是否有要求?如果没有要求,目前的FPGA可以做到200-300MHz,再向上可以DDS了吧,两者合成一下通过切换开关去做切换就可以了。200-300M可以利用DDS作为时钟源。要求对抖动没有严格要求。

楼主:
to 3楼的

现在想用混频,可是不知道怎么计算混频带来的噪声有多大!

网友:
如果是正弦波发生电路,可以用混频器降频
脉冲就麻烦了
另外,此物用来干嘛?脉冲干扰?
思路不对

网友(2009-07-16):
用一些雪崩器件可能可以,例如某些雪崩PIN二极管。

网友:
1G,已经射频了,对电路的布线等是一个考验了。

网友(2009-10-12):
一个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