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位朋友用过松翰SN8P2711A,被它的AD搞糊涂了

楼主(2009-06-09):
手册上说选内部参考电压为VDD时是12位分辨率,选其它时为8位分辨率
见下图:

可应用实例上用内部3V做参考源,却说是12位分辨率,见下图:

到底选内部 2/3/4V做参考源时分辨率是多少位的,
被搞糊涂了,我现在用内部VDD做参考源,ad转换结果跳变太大,怀疑是是参考源问题。希望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其实选用内部2/3/4V基准时由于电压误差的问题精度是没办法达到12位的。最多是8位的精度。但分辨率还是有12位。也就是说能输出12位的AD数据。
如果用了外部基准或VDD,也就是说这些基准是你已知道或能控制他的精度的才能最多达到12位的精度。即使用了外部或VDD作为基准AD的精度也是10位精度为多。很少能达到12位的精度。
AD转换出来的结果跳变过大是因为你的滤波没做好或你输入的测试电压跳动本身也很大,不会因为参考源也跳动,任何一个参考源即使有误差也不会跳动。

深圳为科电子低价理松翰单片机
有需要的可联系:
电话:0755-27886129
手机:13510253005 ,林生
qq:307906592
邮箱:ling307906592@qq.com

楼主:
谢谢lin135的指点。
现在对这个分辨率有点了解了

我现在用10位的分辨率(参考源VDD),再加上软件滤波,基本上稳了
至于分辨率能否达到12位,懒得试了,OTP的芯片加上是贴片的,验证个程序麻烦死了

网友:
楼主。我们是做松翰单片机的,不知道时否有机会合作呢?
可以加QQ吗?有需要可以聊系下

网友(2010-12-31):
你敢用松翰内参!吓死你!你的AD绝对不会准!我用2711a做电量采集。看说明是12位。nnd调试了我一周。一直以后我的电路和程序出问题。跑去深圳松翰总部。他来了一句。低价位的东西哪能那么准。哎!

网友(2013-07-15):
引用 楼主:
谢谢lin135的指点。
现在对这个分辨率有点了解了

是的,很鸡吧的头疼..感觉AD没有12位的效果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选用内部2/3/4V基准时由于电压误差的问题精度是没办法达到12位的。最多是8位的精度。但分辨率还是有12 ...

请问松翰mcu有没有带eeprom的 flash2k就够了 pin不要大于20p的 有没有

网友(2013-09-25):
是有点不太准,要求不高还是能用

网友:
一样的,用8位AD就够了,12位的意义不大的,无论MCU的AD是多少位的,我一般都是取高8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