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7 不起振的问题,本人搞了好多天了都不行,请大伙帮帮忙!

楼主(2009-06-09):
想用ds1307搞个时钟,可是给他初始化后,过了1个钟再去读它时间的时候,时间还是初始化的时间,但是有时候有可以跑一两个钟,接着又不跑了,本人愚昧,请大伙抽点时间帮帮忙,本人真是束手无策了!谢谢!

楼主:
好急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站里好多啊,看看.

楼主:
我看了站的,也按照他们的建议去做,但是结果一样不行

网友:
楼主应该先给个图啊,虽然这个电路不算太复杂吧。
初始化的时间 是什么值?设置了哪些寄存器?

网友A:
系统上电后等待超过1S在对1307进行操作,刚上电就进行操作1307是不会走的!或者是偶尔一次走了,但重新上电之后就不走了!

网友(2013-05-21):
引用 网友A:
系统上电后等待超过1S在对1307进行操作,刚上电就进行操作1307是不会走的!或者是偶尔一次走了,但重新上电 ...

不行的。我 的等了半分钟都是初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