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悬浮的原理

楼主(2009-06-09):
电磁悬浮技术(electromagnetic levitation )简称EML技术。它的主要原理是利用高频电磁场在金属表面产生的涡流来实现对金属球的悬浮。

将一个金属样品放置在通有高频电流的线圈上时,高频电磁场会在金属材料表面产生一高频涡流,这一高频涡流与外磁场相互作用,使金属样品受到一个洛沦兹力的作用。在合适的空间配制下,可使洛沦兹力的方向与重力方向相反,通过改变高频源的功率使电磁力与重力相等,即可实现电磁悬浮。一般通过线圈的交变电流频率为104—105Hz 。

网友:
这种悬浮效率比较低,涡流产生大量的热耗散掉了。另外,104-105Hz也能叫高频电磁场?应该是10^4-10^5,即10KHz-100KHz吧?

网友(2011-08-26):
回复 网友A:

看来你对电子基础知识还真的缺乏,104在大学的书里、其他相关专业的书里就是10^4,105就是10^5,我是一位在校大学生,很喜欢这个网站。学到了很多知识,不过我建议玩这个的朋友,有空补习一下基础电路知识吧,对开发起很大的作用的。

网友:
104—105Hz 是音频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找本大学的书是把10^4写成104的给我看看?如果10^4 = 104,那一百零四要怎么写?

网友:
靠,楼主估计是卖贴片电阻的

网友(2012-01-30):
呵呵,楼上的都很幽默

网友(2012-07-11):
lz 绝对是 卖电容电阻的!

104 100nf,  卧槽!    说gzhuli 无知的,lz 也算是 第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