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函数名定义的问题

楼主(2009-06-09):
我在网上看到编程的主函数定义为 void main(void) 第一个void 和后边一个void都代表什么意思
还有一个问题是mega8 中断开关cli与sei用 C编程是时候 开启中断这样写 sei();编译器不报错但是会给警告!:[warning] calling a function without prototype may cause runtime errors 怎么解决啊

网友:
建议先买本C语言的书学一下。
另外,标准C语言的main定义是int main(void) {}。

楼主:
那定义不是主函数的函数呢 如char read_key(void) 是不是前边就是函数的类型啊

网友:
void表示无类型,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