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MAX232通信之怪现状

楼主(2009-06-09):
大家好,快下班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空帮我看看一个问题。我做了5块板子,然后用MAX232做的通信,通信程序已经在一块板子上面调试好了。因为有别的器件,我调试通信的时候就没有把所有元器件焊接上去。前几天我又重新焊了块板子,这次把所有元器件都焊上了。昨天调试了一下,能够通信,用的是串口调试助手。今天上午因为开会就没调试,下午开始调试的,用的是同事做的上位机的软件,发现上位机软件有假死的现象。我就换了那块没有焊接比较少元器件的老板子试了,能够跟上位机软件正常通信。接着我就查新焊接的板子。我把仿真器拔了,单片机的位置就留了一个空的座子,把MAX232几个变负压,升压的电容去掉了,只留下MAX232在板子上面,串口线连的自己的电脑,再把串口调试软件开了(因为上位机软件会假死)。通电,发现串口调试软件一直显示接收到数据。就明白为什么上位机软件会假死了,处理不过来。我把单片机的TXD引脚与MAX232的连线割断了再试也有这个问题。只有把MAX232的电源断开就没有这个问题。我把串口线与MAX232独立试过,串口线,串口DB9座子是好的,我短接2,3脚试的,自发自收是正常的,没短接的话没有那种怪现象的。另外不上电是没有这种怪现象的。现在我不敢换MAX232,怕是板子上面什么问题导致MAX232工作不正常。我摸了下MAX232是不发烫的。能解释一下吗?谢谢!耽误大家下班了。

楼主:
请热心帮忙的朋友仔细看我的描述。一般的方法我都试过了的。别再说什么线不好,电容不对,上位机软件有问题。

网友:
"几个变负压,升压的电容去掉了" 这就更有问题了.

网友:
你不至于穷到示波器都没有吧,勾上去看看不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换片232试试

网友:
还是用示波器吧~没有话,无办法查啊

楼主:
请问示波器要看什么?我不明白示波器可以看什么?我的串口调试软件显示收到数据了。这不是调试时序或者波形。

网友:
首先,保证你的MAX232是原装正品
第二,看波形,必须符合RS232标准,即电压达标
第三,上位机的软件写的垃圾也会有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2009-09-06):
来一个正点的回答

几台电脑及电源间的地不同,所以通讯不正常喽,要是将这些所有的地接一起会改善。

不知对两PIN输入的开关电源,兄台有什么办法短在一起啊?

可以用万用表的交流档量一下所有地间的交流电压是多少,会吓你一跳的。

还好你操作时没有插拔通讯线,要会可能会烧哦,电脑主板都有可能烧。

恐怖。

网友:
还有一个是波特率的兼容性问题,用示波器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1-01-24):
哈哈,还是7.8.9 楼的说的在理,你好好总结一下,查出原因就是了。

网友:
显示的数据是不是混乱的?
如果是混乱的,那估计是你把那几个电容去掉的原因,232电路升压需要有电容稳定电压,如果电容去掉了,会导致一直有震荡,这个现象我发现过.还是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吧.

网友:
标题党....

被骗进来了,幸好有几位热心的回答。

网友:
不是标题党,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在重复打开,关闭串口这个操作的过程就会发生。。一直收到数据。。
是软件问题,自已写的上位机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