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新手入门篇

楼主(2009-06-09):
http://mcu.i95598.com/viewthread.php?tid=96&extra=page%3D1
自己写的,错误请指正!

网友:
去看了看,还不错。其实,几年前,我买过C8051F020,330等很多,一感觉缺乏交流气氛,二感觉价格贵。所以我一直不用C8051.
     希望这个情况以后改善,用的人就多了。

网友:
去看了看,还不错。

网友:
少用C8051F为妙,抗干扰能力差,价格贵
目前即使改善了,也不敢再冒风险用了

网友:
现在这个芯片的性价还是比较高的,呵呵,上手比较快。

网友:
少用C8051F为妙,抗干扰能力差,价格贵
目前即使改善了,也不敢再冒风险用了

抗干扰能力怎么样关键看布板能力和抗干扰措施。

国内某雷达装置就大量的应用了C8051F系列的单片机,军标的电磁干扰和电磁兼容性实验要求是很高的。

换句话说,雷达开机都冲不死它,说抗干扰能力差,有点过了。

我觉得它的缺点仅是贵而已。

网友:
抗干扰能力怎么样关键看布板能力和抗干扰措施。
--------------------
也不完全对,要这样的话所有的单片机都一样了,事实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
【5楼】 lollipop
抗干扰能力怎么样关键看布板能力和抗干扰措施。
请教下提高单片机板子抗干扰能力,都需要注意哪些?一直看有类似的讨论,但也一直没总结出个比较系统的结论来。
我试着说说看对不对:
  电源引脚去耦电容足够多,足够近;
  电源通路和地线布线够宽;
  数字地模拟地分开,单点连接;必要时不同的电源间用电感或DC-DC隔开(这个对吗???)
  选用质量好的电源稳压芯片,保证上电电压变化率足够快和减少电压抖动;
  采用电源监控和复位芯片;
  I/O加磁珠(??这个一直不清楚怎么回事……)
  晶振走线短,且远离I/O, 最好用地线包起来

还有么?大家也都讨论讨论,总结出一些比较系统的要点来

网友:
这个单片机,个人认为抗干扰能力不是太好,当然要是布板和抗干扰技术下了功夫的话,那是没问题的(一般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在强电或者复杂电磁情况下那就视具体而定)。我有个同学用这个单片机做运放参数测试仪,电源始终都是得用两个的(可能是时间紧而已),不然数据都是有问题的。
抗干扰技术本人也没啥研究,总之要时时记得分布参数的影响

网友:
你们用哪种
偶的是F040有兴趣一去讨论
去年就学了,应该比较熟。
guochengqiang.125@163.com

网友(2009-07-23):
也觉得f抗干扰不好,电路板做好当然没问题,但是实际上电路板做好也是很难的,所以还是同意3楼,毕竟不能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布板能力

网友(2011-05-18):
回复 楼主:
http://mcu.i95598.com/viewthread.php?tid=96&extra=page%3d1
自己写的,错误请指正!

楼主的链接为啥打不开啊?

网友:
无法显示网页

网友(2011-06-28):
回复 网友A:
无法显示网页

可能是过期了

网友:
太贵了,060系列好像60-70

网友:
靠,除了AD和频率较高,还真想不出来为什么不用stm8和stm32.
以前选型的时候了解过,不过看到stm8立马就确定。

网友:
学校买了几块,就是不会用,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