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052E在200mV/div出现的问题,不知大家的有没有遇到

楼主(2009-06-09):
我是6月6号上午收到的机器,当时心急拆了包装就在客厅上电开机了。把探头接在机身3V/1KHz的信号源上,直流耦合,示波器和探头都为1X档,波形在500mV/div以上时一切正常,但200mV/div以下就会出现失真(在500mV/div向200mV/div切换时,能听到继电器动作的声音)。如图所示,感觉已经不叫失真了,有点莫明其妙,垂直可调范围明明在-2V~+2V,却看不到顶又看不到底……拿到手刚打开示波器就碰到这个问题,实在有点郁闷,怀疑是软件BUG,不知道大家的机器有没有这个问题。系统软件版本号是:00.02.01 SP3

500mV/div时显示正常 (原文件名:500mv.JPG)

切到200mV就变这个样子了 (原文件名:200mv.JPG)

调到头还是看不到 (原文件名:200mv~1.JPG)

调到头还是看不到 (原文件名:200mv~2.JPG)

拨技术支持电话,因为是周六没人接,就立刻给他们发了邮件。周一早上接到电话,建议我自校正试一下。下班回家试了之后现象依旧,把两个探头分别接在两个通道上,都是如此。技术支持说他们手头的机器还没发现这个问题,说我这台可能要发回检修,明天再给我答复……

如果抛开这个问题不说,对这款示波器还算比较满意,至少自己在家玩应该够用了。不过刚拆封的机器就要送回检修真是郁闷……
难道大家的都没这个问题,就我这么倒霉吗?

楼主:
探头在10X时则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好像超出量程就这样。
PS:测试了一下我的DS5022,没有这个问题。
原来好像讨论过这个问题,记得原因是这样的:
1.DS50XX 是电压档位全是用继电器切换的,没有电子换档,所以对信号输入的范围容限比较大。
2.DS10XX 电压只有两档是硬件切换的,其它的都是电子开关或是用软件切换的,所以对信号超量程容限小。

找找本坛以前的示波器的贴子看看。

网友:
恩,我的1052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而且在500mv挡,上下position的调节,有时候感觉线性的旋转,但是光标没有线性移动。

楼主:
搜了一下“1052”,没找到关于量程讨论的帖子,明天有时间我再仔细翻翻。但示波器和探头都设在10X时,用200mV档观察时,量程跟1X是一样的,但波形却能正常显示呀。
3楼说的是不是在过屏幕中间零位时的停顿啊?我觉得这个设计倒挺人性化的。
只是在把波形旋到屏幕外在显示时偶尔会跳一下才稳定

网友:
不仅仅是零位的时候,感觉在光标在上半屏,往下面调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时候还没到零位)。

网友:
嗯,算是个BUG,同意【2楼】shark观点,建议发现此类问题的朋友们给普源免费技术支持8008100002打电话反馈,督促厂家尽快改进

网友:
这样的Bug都能出货?!
怪不得还是Tek和安捷伦的好
自己玩还能接受,但研发工作用这样的设备就真的会郁闷咯

网友:
不是所有版本都有?好像在调试的时候我也见过,不过因为没有影响使用就没在意
更新固件有可能改进老BUG的同时带来另一个版本的新BUG
好在固件是可以升级的,像电脑主板一样,发现的小BUG通过刷固件都可以慢慢解决,建议大家升级可以但不要盲目追新~前两天更新XP系统补丁,更新完发现总是有iexplore.exe驻死在进程里,明明浏览器都关了~有时多有时少,看我开IE的情况了,不爽的是关机时要先结束这几个无响应的程序才能正常关机。。谁了解啊,不然只能重装了~

普源在固件共享方面做的比较谨慎很大程度 是出于安全考虑。这个固件放出来后很可能被“敌人”或是有恶意的人修改,然后流放到网上,不知道的人刷了 后果会很严重。
其实固件可升级 本可以当作一个卖点的,因为一些未知的危险性导致普源在这方面很低调,对此很多朋友并不理解。
比如,我今天不这样说,如果有一天某个ID发上个帖子说是搞到了普源这个最新固件,如何如何好,相信有一大批人连想都不想 抢着去刷...

跟普源8008100002技术支持联系申请吧(这个电话要用座机打的哦-_-|),估计是要 正规渠道的机器序列号的

网友:
我的DS1102E(版本 00.01.02 SP2)也有这个问题,看来这个问题不算问题了,呵呵。

网友:
【8楼】 tjzhky 李军

厂家不提供修正的固件,我们都没机会修正这些问题,我的版本比较老有些功能使用时机器竟然会死机,很郁闷的。

网友:
呵呵!如果你的 "获取方式" 用的是 "平均" 的话,遇到2V/5V切换(即继电器切换)的时候,你会更郁闷!那波形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网友:
貌似此问题不能过修正固件解决问题,是硬件的设计问题。

网友:
【11楼】 bluemidi在08年9月初购买,记得当时反应两个较重要的问题,程控联机花屏与U盘中文字体乱码(好像没记错吧),经我实际测试后确认问题存在且较为严重,将图片及问题发给普源反应,在后续版本中问题得到解决。

建议大家在发现问题后及时与普源联系

网友:
【14楼】 tjzhky 李军

是你提到的这两个问题,不过好像还有个问题,时间久了我也记不清楚了。

还好这两个功能都算附加功能,对使用影响不是很大,所以没有特意去升级固件,

不过问题一直留着也挺郁闷的。

网友:
呵呵~去年的事情了~有点印象,对论坛的朋友还是很熟悉的,我司系统有您的产品序列号和全部档案信息

去年8月刚出这款机器的时候我也是从很多方面测试的,主要是侧重于与实际测试应用相关的环节,经过与多个品牌示波器对比测试发现实际表现相当不错(所谓不错是以某进口机型做对比而言),后又让几位有泰克示波器的老客户拿去测试,结果告诉我是一款可以重点普及的机子,而普源给我们批量的价格更是出乎意料,前所未有的高性价比,于是我出了个简单的测试评价文章相信大家能够看到,我只推荐有把握的,虽说我这边是普源的代理但是这里熟悉我的朋友有见过我推荐普源其它产品吗?呵呵,在国内除了安泰信,其它几家示波器厂家都来找过我做他们产品,由于其产品我基本都实测过就目前而言我是不会改做其它品牌所以都拒绝了。而在公司,普源的产品我都会推,因为那是我的工作。

关于固件升级的事,我与普源沟通看看能不能由我来做
最近有些琐事要处理,因为给坛子的朋友申请了某特价机而招来了同行等的匿名威胁,还不惜代价?呵!

楼主:
这两天联系普源的技术支持,一直说经测试他们的DS1052E没有发现此问题,让我觉得好奇怪啊……
产品序列号我也给他们了,问过是不是软件版本的问题,也被否定。他们的意思好像说这是个案,要我返厂检修,今天会再联系我,不知会如何处理

网友A:
这个“变形”的问题我记得有人说过,超量程,运放饱和了。

还有,我这是00.02.01 SP1,有什么说法没?如何升级,请问谁知道?

网友:
这个BUG不是所有批次都有吧?如果从李军那买的时候,能帮忙先测一下吗?

楼主:
一个一个测多麻烦呀,我觉得普源应该给个说法才对,然后这批机器统一处理。

网友:
还有一点,最新的、6月以后的这批机器还有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
我在广州  看 DS1102E  也出现这个问题(还有其他一些小问题),  所以印象很不好
不知道ds5102 有没有这些问题

楼主:
把论坛地址发给普源的技术支持了,问题如果能妥善解决的话,持币观望的坛友就可以放心购买了

楼主:
普源给我发了升级包,鉴于前面李军所说的情况,暂时就不上传了,等我回家试过之后再向大家汇报。

该升级程序适用于以下版本升
级:
            00.01.02.02.00
            00.01.02.02.00
            00.01.03.00.01
            00.01.04.00.00
            00.01.05.00.01
            00.01.06.00.02
            00.02.01.01.00

普源说他们的软件版本号里都没有字母的,而我的是00.02.01 SP3
回去试试再说了,先忙工作了

网友:
希望不要有S B跳出来说“国货怎样怎样”

网友:
测试咋样了,解决没有

网友:
普源 穷人工程师的开劳斯莱斯,这个价格真的很不错了,等赚够了钱再买宝马吧

网友:
这是放大器饱和所致,我的Agilent MSO6000一样有这个现象。

这是偏移+放大调节综合所致,挺正常的。数字示波器都会有这个现象,只不过档位不同罢了,对于同样的信号给出不同的偏移量,并调节示波器的Offset基本都会看到类似问题。

网友:
楼上两位看起来很。。。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DS1102E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0-03-13):
我2010年2月份买的DS1102E也是有这个问题,不过有一点很奇怪, 我把探头调到1X,示波器调到200mV档就有这个问题,而把探头调到10X档,而示波器调到20mV就没有这个问题, 好奇怪,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是不是示波器的200mV档位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2012-02-26):
难到普原的质量也不好?

网友(2012-04-26):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DS1102E也有这个问题,几年啦楼主还不出来回应一下

网友:
根据最新解释是:是档位饱和,也就是在超出档位下采集波形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13-07-21):
引用 网友A:
这个“变形”的问题我记得有人说过,超量程,运放饱和了。

还有,我这是00.02.01 SP1,有什么说法没?如何 ...

是这个问题,安捷伦的也这样。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算是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