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厂家的无线芯片能通上不?

楼主(2009-06-09):
这个问题比较菜,但确实让我迷惑,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一般不能

网友:
调制一样就可以.一般指标会降低

网友:
昨天我都告诉你了~~~~~~·

网友:
一般不行,除非调制方法一样

网友:
可是可以的,但是不推荐也不提倡。不同厂家的RFIC性能甚至内部结构有差异很难设计出非常出色的产品,或者说设计出好产品的难度相对于用同一品牌的芯片会来的更辛苦的多。

网友:
可以的,只要解调方式与对应的调制方式相对应就行了。

网友:
不可以!

     不同的厂家其 数据帧格式 格式是不相同的!

     即使 同一频段,同一解调方式 也不也能正确的解调出数据 !

网友:
【8楼】 jonytsx
积分:91
派别:
来自:ShenZhen
      不可以!

     不同的厂家其 数据帧格式 格式是不相同的!

     即使 同一频段,同一解调方式 也不也能正确的解调出数据 !

-------------------------------------------------------
   8L说的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比如nRF2401,其中数据做了分包处理的,加了地址码,以及pipe号的判断,而射频部分不需要自己控制。其实大部分无线通信IC是不管这些的,调制方式、频偏、载波频率、中频、滤波器、解调方式等等都是需要人为自己控制的,只要对应的参数相同,那么是可以互通的。

网友:
所以说简单的能还是不能,应该说都是不全面的。LZ把使用的芯片型号放出来,就知道有没有互通的可能了。

网友:
【10楼】 windy__xp 龙啸 你很牛!

8L说的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比如nRF2401,其中数据做了分包处理的,加了地址码,以及pipe号的判断,而射频部分不需要自己控制。其实大部分无线通信IC是不管这些的,调制方式、频偏、载波频率、中频、滤波器、解调方式等等都是需要人为自己控制的,只要对应的参数相同,那么是可以互通的。

----------------
  每一个 RF 芯片的 电路结构都不一样,就能通用??

  按照你的逻辑  CC2500  和 nRF24L01 就可以通用??

  同样按照你的逻辑:  把电脑主板上的 INTEL 的 CPU 换成 AMD 的 CPU 电脑照样可以使用?

网友:
【7楼】 windy__xp 龙啸

只要解调方式与对应的调制方式相对应就行了。

这句咋理解?

不同厂家的你通上过?你把哪2中不同厂家芯片通上了?

网友:
TI 的 和 ADI 通上过

网友:
11L 不要把自己目光仅限于2.4G,我前面就说了,像目前2.4G这样的IC,是无法互联的,因为底层的射频不是认为控制的,然后很多其他频段的射频IC,射频信号都是认为控制的,所以是可以的,无限通信是一个非常广阔的概念,不是只有2.4G才叫无线。

网友:
【14楼】 windy__xp

       nRF2401 的频段是 2.4G ?
  ===================

11L 不要把自己目光仅限于2.4G,我前面就说了,像目前2.4G这样的IC,是无法互联的,因为底层的射频不是认为控制的,然后很多其他频段的射频IC,射频信号都是认为控制的,所以是可以的,无限通信是一个非常广阔的概念,不是只有2.4G才叫无线。

-----------------------

8L说的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比如nRF2401,其中数据做了分包处理的,加了地址码,以及pipe号的判断,而射频部分不需要自己控制。其实大部分无线通信IC是不管这些的,调制方式、频偏、载波频率、中频、滤波器、解调方式等等都是需要人为自己控制的,只要对应的参数相同,那么是可以互通的。

>>>>>>>>>>>>>>>>>>>..

网友:
nRF2401 频段是 2.4G 的,不过我上面的例子是想说nRF24L01,笔误。11L误解了我的意思了,我在10L就说了:“简单地说能还是不能,应该说都是不全面的。”,因为的确这个跟芯片有关,不过个人觉得,大多数定位相同的芯片还是能互通的,【13楼】 avr_c 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说明,我就不用多说了。针对这句“每一个 RF 芯片的 电路结构都不一样,就能通用?? ”,我想说,对于发射机,要发射2FSK的信号,电路结构可能有N种,但是2FSK信号就是2FSK信号,不管电路怎样,信号的频谱是可以做到相似的,而相似的频谱,接收机怎么知道是什么芯片发的?注意:互通 并不是 通用!

网友:
一般而言,调制方式一致,频率一致,数据率一致,频偏和接收基带带宽匹配,数据帧格式一致,那是可以相互通讯的,个人接触过的例子:PIC的发射配Integration的接收IA4320;英飞凌的发射搭配IA4320,都成功通讯,但是做出来的效果跟IA4221搭配IA4320来比要差很多!!!!

网友:
对,17L说得很清楚了。话说回来,自己做产品,很少会考虑收发使用不同IC这种情况,收发使用不同IC主要可能是出于兼容别人产品的考虑。至于17L说的效果问题,个人觉得还可以深入研究一下。

网友(2009-07-14):
micrel的micrf112是带ask fsk的tx芯片,英飞凌的TDA5210芯片带ask fsk的rx芯片,普通ask应用应该是可以通讯的,无非是OOK嘛,fek只要频偏一样的话也是可以的。朋友们都把无线局限在那些高级芯片了 无线芯片有很多种的,像CC1100这种操作寄存器的芯片要兼容其他厂家的我不知道可不可行,但一般的调制解调芯片是可以的。

网友:
符合那几个条件就可以相互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