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打印机共享方法

楼主(2009-06-10):
单位同事(同一个局域网不同的工作组)有台可以打A3的高清打印机(有共享),我想打印图纸可他的电脑又没有设计软件支持,我用自己的电脑安装网络打印机的方法又没有权限,请高手指点?

网友(2009-07-23):
朋友, 好简单啊... 你就在他的电脑上安装一个CAD或visio软件后, 就会支持了...

                                    kclgq

                                 2009年7月23日

网友:
方法1:
可以安装本地打印机不?
下载他的打印机的驱动,在你的电脑上安装,打印机接口选择并口
这样的话打印机就会显示成在线,虽然实际上没有
然后你在你的软件里点击打印的时候,选择“打印到文件”
这时候会生成一个PRN格式的文件
你把这个文件拷贝到他的电脑,再下载个printtofile软件,选择打印机和你的文件,就可以把这个文件发送到打印机打印了。

方法2:
安装PDF虚拟打印机
就可以打印成PDF文件
他的电脑上总安装了PDF阅读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