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pISP制作里面MCU用的是ATMAGE8,晶振是12M,我现在有片ATmage8L,我看了SPEC速度等级是

楼主(2009-06-10):
uspISP制作里面MCU用的是ATMAGE8,晶振是12M,我现在有片ATmage8L,我看了SPEC速度等级是0-8M,请问12M的晶振可以用在ATmage8l上吗?
另外我看ATmage8电压范围是4.5-5V,而马老师做的ISP供电是3.6V?
两个疑问,请坛子朋友为我解答下,谢谢哦!

网友:
编程CKOPT熔丝位,在3.3V下可以跑12M,5V更不成问题了

网友:
应该不可以,上次我用的MEGA128 16MHZ能工作,可用22.1184就不能工作,MEGA48 20MHZ的,用22.1184也能工作。

楼主:
谢楼上,意思是我用atmage8L在3.6V电压下是可以用12MHZ的晶振了?如果行 今天就把它弄出来用下

网友:
你超的太多了,肯定不行

楼主:
看来非得换ATMAGE8?提高电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自己玩,不是做产品,90%的都可以。

网友:
不会吧,超的太高单片机根本不工作。

网友:
任何的M8都可以工作在3v,12M的。

注意溶丝位的3个配置:BOD电压为2.7v,选择外部高速晶体,选择满幅振荡。

楼主:
呵呵 马老师来啦 就有底了 谢谢!

网友:
何必把精力化在这种问题上。稳定是根本,对与自己的产品要严格,

网友(2009-11-09):
我照网上的图搭了个电路,但是电脑检测不到,不知啥原因硬件查了好几变没发现问题,就是不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