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网友说一下这个电源电路的原理

楼主(2009-06-10):
(无正文)

楼主:
是一个输入保护电路,但没有看懂,哪位网友说一下?

网友:
810是延时启动芯片,单片机系统常用的复位芯片,这里是F_+24V_IN上电时延时给负载供电
我猜是:当+24_F_1加电后LTC4412关断MOS管,断开F_+24V_IN的供电,自动切换电源

网友:
你也太简单了吧,那里没懂,得说出来....

春风大侠说的是,是电源切换电路...

楼主:
LTC4412一般用于主路电源和备用电源的切换,但LZ的图只有一路电源输入F_+24V_IN,并且,还在state加了上拉,搞不懂。

楼主:
理想二极管控制器在电源“或”应用中免除了耗能的二极管

http://www.ed-china.com/ART_8800018041_400011_500002_TS_4ffb6a20.HTM

楼主:
夜已深,睡觉去了。

网友:
两个MOSFET反向串连可以控制有方向变化的电路(如交流电)开关,

楼主:
继续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