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xrs150模块的测试

楼主(2009-06-10):
最近买了个adxrs150的模块 如图

想问一下 如何验证这个模块是好的?

网友:
没用过这个陀螺 随便说说

上电,先缓慢顺 逆旋转用表测输出电压,电压在你正转是变大,反转时变小。只能简单的测试一下。如果有测试设备的话上设备。

网友:
lz多少钱一个!!!

那里买的??

楼主:
希望不是被我搞坏了  2.5V参考电压不对
回楼上,二手的 朋友的 我先拿来搞一下

网友:
ADXRS150ABG好像是150度的,据说就快停产了;另外新推出的ADXRS610BBGZ是300度的.用于代替刚停产的ADXRS300AB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