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无刷电机终于可以转了。单需要外力才可以!我增加了自己转功能,单每次都有抖动!如何

楼主(2009-06-10):
抖动很厉害。能够听见电机咔咔的想。该怎末解决?谢谢做的朋友指点!!!

网友:
换相相序不对,改改试试

网友:
霍尔元件位置不合适也可能引发类似问题:主要是因为启动时抵抗电势不够导致线圈电流太高,线圈漏磁引发霍尔元件误判。

解决方案是调整霍尔元件距离和方向,避免对线圈磁场的感应;

如果楼主用的是PWM驱动线圈,也可以在启动初期限制占空比,相当于“软启动”。

楼主:
“解决方案是调整霍尔元件距离和方向?  ”  同样的电机我用市场上的2个控制器控制过,都很好。所以我感觉霍尔元件应该正常的。
“如果楼主用的是PWM驱动线圈,也可以在启动初期限制占空比,相当于“软启动”。”我是用PWM控制的,如何限制?是在启动时把占空比调整到很小的值然后逐渐增大是吧?还有没有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
估计是你程序里霍尔元件的相序判断的问题

网友:
我估计是你的驱动器的硬件有问题,最大的可能性是你的上桥臂自举升压电路的参数不对。

楼主:
回复楼上:

我是这样做的:开始启动时我先检测一下霍尔的状态,然后根据当前状态(假如为第二部),我先给电机4部让他转起来。(2,3,4,5步),然后我在转入自动判断霍尔的状态下,自己判断。现在我发现电机有是正常有时转不起来。但如果我把开机前的4步检测与控制都去掉的话,我开机给他外力都正常的。

楼主:
TO hexenzhou :
我的硬件方案是用IR2103做的。我感觉是我的程序的问题?

网友:
没必要给4步吧,刚开始检测霍尔状态以后,就可以给PWM,设定一个能让电机转动的PWM最小值

楼主:
8楼:

这样理解:开始我检测霍尔状态后,更据状态先给一步,然后给一PWM最小值!

网友:
只是单边在工作,驱动电路有一半没有工作

楼主:
10楼:

如何判断有一半工作?如果6个管子中坏了1个还会正常的转吗?2个呢?

楼主:
to hecb999 大哥:

你好厉害,根据你的判断我找到原因了。确实单边在工作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恭喜恭喜,呵呵

楼主:
现在发现我的管子很烫,温度很高,是怎末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