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怎么样使用猫,交换机,路由器的问题!谢谢大侠帮忙解答!

楼主(2009-06-10):
公司使用ADSL上网,嫌每次拨号麻烦,因此买了一个路由器,这样大家上网不用拨号了

路由器怎么样上网这个我们已经玩通。

昨天有一个交换机那种24端口的,想把他接上去看看!

现在是这么接线的

    ADSL   ----电脑1(这里有台电脑接入)
           ----电脑2
   路由器  ----电脑3
           ----电脑4
  交换机(24端口)
  |     |      |
  |     |      |
电脑5 电脑6 电脑7

怎么样可以使电脑5、6、7都能上网呢?

网友:
234怎么设置567也怎么设置就行了!

网友:
ADSL   ----电脑1(这里有台电脑接入)
这个怎么接啊LZ?我目前见到的ADSL和光纤收发器都是只有一个网卡口的,并且这台电脑接在这里有什么用处啊?

楼主:
这里是电信给的一个我的e家

网友:
2~7设置是一样的

网友:
确实是有双网口adsl猫。不过楼主的设置没什么特别的。就是2-7按照同样方法设置。

楼主:
明白!是一样的话,那我们的那个交换机确实坏了

网友:
其实你的路由器不光是一个路由器了..
它已经包含了一个4口_交换机了..
(PC2-7的网络环境是一样的)

真正的路由器只有两个口  一个进一个出...

你的PC5-7互PING一下..能通说明交换机还是好的

网友:
LS的,路由也可以只有一个网卡口,MODEN跟路由都同时接在交换机上,我做软路由或用LINUX可以配置成这样。哈哈

楼主:
其实你的路由器不光是一个路由器了..
它已经包含了一个4口_交换机了..
(PC2-7的网络环境是一样的)

真正的路由器只有两个口  一个进一个出...

你的PC5-7互PING一下..能通说明交换机还是好的

PC5-7互相ping不通

而且插上之后下面显示本地连接受限,但是电脑已经自动获得了IP,但是那个IP可能是随机的,啥都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