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型袖珍示波器

楼主(2009-06-10):
近来做了一款经济型的袖珍示波器,有关电路和程序正在调试和完善中,现将一些资料交出来,请各位大侠提提意见!稍后还准备提供能在PC上仿真运行的评估软件,给大家砸砖。

PC端仿真调试软件运行时的屏幕截图:

给个清晰一点的局部窗口截图:

网友:
看起来很强大啊??什么价格?

楼主:
批量生产还没有计划,所以成本还没有核算,售价估计应该在几百元左右吧。

网友:
大哥,公布点资料嘛,弄个说明书就把人打发了唆

网友:
怎么看着像MP4啊

网友:
【5楼】 armfans
怎么看着像MP4啊
===============
全屏播放了一个图片 哈哈

网友:
参数呢?带宽?采样?

本来打算买个这种的,好像这方面做得专业的不多大多一般般,后来想想工具这东西,不能省钱,所以找了个普源的,进口的也买不起,唉。

如果LZ的有性价比的话,可以检测普通51单片机,甚至AVR的信号的话,可以在学生中推广,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多想哪怕有个万用表啊,后来学校让我们焊了个,好收了30大洋零件费,虽然那东西市场上才卖20。如果有个示波器,那就美死我了,呵呵。

楼主:
电路及软件功能正在不断完善中,暂定的主要功能指标:

采用3.0"TFT320×240 65K彩色LCD显示屏
模拟频带宽度 0 - 1MHz
最高实时取样率1Msps  12Bits
取样缓冲器深度:4096点
水平时基范围: 从10uS/Div到10S/Div,共19档(按1-2-5 方式递进)
水平位置可调并有指示
垂直灵敏度:从20mV/Div到100V/Div,共12档(按1-2-5 方式递进)
垂直位移可调,并带有指示
输入阻抗:>500KΩ
最高输入电压:80Vpp
耦合方式:DC
具有自动、常规、单次、随机、浏览5种同步触发扫描方式
可自动计算测量输入信号的频率、周期、占空比、交流峰-峰值、交流有效值、交流平均值和直流平均值等7种参量
具有手动的电压(垂直)测量游标,并可自动计算其出差值
具有手动的时间(水平)测量游标,并可自动计算其出差值
可用上升或下降边沿触发
触发电平高低位置可调,并带有指示
触发灵敏度大小可调,并带有指示
可观测触发之前的波形(负延迟)
可随时定格波形显示(HOLD 功能)
可输出10Hz到1MHz共16档3Vpp测试信号(按1-2-5 方式递进)
可以用MicroSD卡存放和读取屏幕波形文件
带USB接口,可将MicroSD卡以U盘形式与PC通讯
预装Bootloader,用户可自行可通过USB升级软件
内置可充电电池,可连续工作2小时以上
用内部电池供电时,可实现“悬地”测量

网友:
采样率1M,不是很高啊

网友:
很好!请再祥细介绍介绍!何时推向市场?

网友:
最高实时取样率1Msps  12Bits

能不能搞到20位的?

楼主:
一般示波器的测量精度也就1%左右,没有必要用20位的A/D转换器吧?老兄打算做什么用?

网友:
你是在mp4的基础上开发的吗?
用的rockchip还是 君正 ?

网友:
stm8做的?
这个带宽低了点。
最好能高点

楼主:
我用的是STM32。

网友:
牛人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网友:
采样率做到100Msps,带宽做到20M,配上你的外观和上位机就很棒了。

网友:
采样1M 确实低了点

网友:
【20楼】 shinehjx
积分:657
派别:
来自:广西-广东
牛人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2009-06-11,10:10:07   资料  邮件           编辑  删除

【21楼】 cesoft
积分:44
派别:
来自:
采样率做到100Msps,带宽做到20M,配上你的外观和上位机就很棒了。

支持!两位和楼主。请楼主做到21楼所说的后市场肯定不小。。。

网友:
zen怎么没有牛人给MP4加一个插件,升级成带示波器的mp4

网友:
楼主:有没有现货?要一个!怎么联系?

网友:
STM32?
感动,我终于跟对了一会形势。

楼主:
复25楼:刚刚完成样机,想先看看市场需求,然后再批量投产。
您有什么好的意见及想法,可以发mail给我。cxg@sunneo.com.cn

网友:
这个sd卡的功能很好啊!再问一下楼主:是否支持卡里的波形回放?还是一定要到PC机上才可实现?

楼主:
不需要到PC机上才可实现回放,直接从SD卡里读取出来的波形,显示在屏幕上就是上图中紫色的那条曲线。

网友:
便宜的话,我也许会买,当收藏品, :)

网友:
那样是不是可以在一个屏幕上完成和所需波形的对比比较?

网友:
不错的东西,关注,希望能再提高点性能

网友:
在mp4的模具上做的  真酷啊

网友:
确实很酷啊!我都有做个冲动了,不过程序肯定没有楼主写得这么好!

楼主:
32楼:>那样是不是可以在一个屏幕上完成和所需波形的对比比较?

就是这个用途,在“HOLD”状态下,用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可以使两个不同颜色的波形的相同之处重合,由于波形显示采用的是透明色,因此波形曲线重合处,显示还是十分清晰的。

网友:
好!我喜欢这个功能!定一个。楼主何时开始兜售啊?

网友:
产品是不错啊!有创意,如量产了我帮你推广推广!不过带宽1M是小了点,能加大些吗?

楼主:
理论上加大带宽到几十M是可以的,可是用多大的外壳,功耗加大(几百mW,锂电池及充电电路成本加大)、成本增加(高速运放+高速ADC+高速FIFO+高速FPGA+高速PCB材料、布线、焊接、装配工艺,大概得增加几百元)、屏蔽方案(采用模具冲压的金属屏蔽罩)、高频计量校准设备...真是要各位帮忙权衡取舍,多多提提意见,砖头也无妨。

网友:
采样1m太小了!没实际价值了

采样100m还可以,带宽20m还可以!  市场价格1k的话。可以接受

楼主:
我觉得,这款袖珍示波器主要是用来在以下场合应用的:

1. 出外现场检修普通电子设备(变频空调或工业变频电源,AC/DC开关电源或逆变器,电梯及楼宇消防设备,工业现场控制电路)

2. 硬件检修或软件调试RS232、RS485、I2C、CAN等通信接口电路,LED显示及键盘扫描驱动电路,无刷电机驱动电路

3. 音频设备及电路,电子玩具及遥控模型,汽车电子电路的检修

4. 学校教学实习及学生课余开发电子小制作

5. 需要观测缓慢信号变化的应用场合(如:继电器及开关触点抖动、电池充放电曲线、稳压电源负载瞬变响应、温度传感器特性测量)

6. 供电有关电子电路(可控硅调压、功率因数补偿、电子节能灯、钠灯镝灯汞灯氙灯等路灯驱动电路)

  至于其他的一些诸如:CPU时钟、RAM存取、总线及USB或以太网信号测量、高频及视频电路以及需要用到FFT的信号分析等等场合,4000元以下的示波器往往都不一定胜任,建议还是买高档的示波器吧!萝卜毕竟不能当人参啊!

  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款袖珍示波器可以采用内部电池供电,因此在现场测量时,地线是完全悬浮的,可以完全像万用表一样,点哪测哪,不用考虑接地隔离的问题。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用示波器调试电源电路交流供电侧的时候要采用隔离变压器供电,否则示波器的地线夹随便一碰,就会有元件烧毁,那叫一个惨!

网友:
我和楼主观念不同,最早看到示波表是在电子展示会上看到的,之后就一直想买,可惜不是太贵就是性能太低,老实说,如果论_功能,优利德的81B还是比较靠谱的产品,千元内的示波表,8M带宽,可惜觉得性能还是稍低,个人觉得20M带宽和100M采样是道砍,能做到的价格高了,价格低了,性能达不到要求,总有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感觉。同理千元的价格也是道砍。因此个人觉得无论伊万521也好,优利德81B也好都是需要努力的,愿楼主的产品越做越好!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仪器小型化趋势毋庸置疑!见到国产的几款示波表,体积并不算小,与二十年千飞利浦第一款手持示波器没多大变化。若加上附件,还不如拎着一个普源呢!至于性能也不用说了!但从体积来看就没有质的飞跃,价格却出奇,跟鸡肋没什么两样!相信更小微型化才是方向!我也很欣赏楼主的设计的功能性(许多台式还没有呢),我想我用正合适!希望楼主尽快搞出来,我先要一个,如果好用我肯定会介绍我周围的同事!

楼主:
我想了解示波器除了带宽性能之外,使用功能(波形拍照保存、波形比较、SD卡、USB接口、彩色显示等等)是否十分必要,便携式的体积和功耗,外壳的美观程度,大家使用时会介意吗?这些都是可以降成本的地方。

网友:
支持一下,的确很漂亮!

网友:
bure 你好!我是专门生产示波表的公司,只有1M的带宽很难有大的市场,如有需要,我们可以给你技术支持和帮助,帮你一起改进和推广,以下你提的内容应都不是问题,增加带宽是一定要,这样才有更市场!我的联系电话:0756-8659191,QQ:496159834,有需要请联系,谢谢!

【40楼】 bure
积分:15
派别:
来自:
理论上加大带宽到几十M是可以的,可是用多大的外壳,功耗加大(几百mW,锂电池及充电电路成本加大)、成本增加(高速运放+高速ADC+高速FIFO+高速FPGA+高速PCB材料、布线、焊接、装配工艺,大概得增加几百元)、屏蔽方案(采用模具冲压的金属屏蔽罩)、高频计量校准设备...真是要各位帮忙权衡取舍,多多提提意见,砖头也无妨。

    看你的产品外形设计很好!

网友:
希望尽快上市,好不好看看卖的怎样就知道了.
上市后保留升级空间

楼主:
【47楼】 ET521

惭愧!外形不是我设计的,只是采用了一款MP4的外壳而已。能介绍一下你们公司吗?

我的邮箱cxg@sunneo.com.cn

网友:
bure 你好!有时间请上ET521论坛www.et521.net或公司网站  www.e-one.net.cn了解我们公司和产品,也可以电话0756-8659191联系付经理,谢谢!
希望以后有合作机会!我们公司是比较珍惜人才的!

网友:
OURAVR就是我的良师益友。

网友:
很漂亮,使用STM32自带的两个ADC采样的吧,很好~

网友:
很关心,进展如何?

楼主:
PCB正在加工中,周末估计可以拿到手。谢谢关注!

网友:
现在的MP4就一百多元.........改成MP4示波器..值呀!!!

网友(2009-07-11):
楼主怎么没消息了,我还眼巴巴的等着,如果合适进一个.

网友:
是啊!应该有些眉目了吧?

楼主:
【57楼】 m-aaaa、【58楼】 liweiliang:

已经有了一些进展了,请看今天更新的帖子:  “经济型袖珍示波器PCB图”以及“经济型袖珍示波器V1.1版电路原理图”

网友:
真的是很漂亮呀

网友:
有啥新进展?想要一个玩玩

楼主(2009-08-12):
复samjazz:
1. 电池据说是有保护电路的,因为是淘宝店主自己采购的,所以我不清楚具体是多少容量,不过我想体积相同的话,容量不会相差太大吧?
2. 电池是通过USB口充电的,与手机的充电器通用。
3. 插上MiniSD卡后,在使用示波器功能时,同时可以当U盘用,不过速度较慢。毕竟示波器程序占用了绝大部分MCU资源。

楼主:
【65楼】 hsqgis :bure能给个联系电话吗,我的邮箱hsqgis@163.com

-----------------------------------

厉害!我还没有来得及招供,你就把我的电话给查到了。

网友(2009-09-14):
如果能加上MP4的功能就太爽啦!!哈哈

网友:
记号一下,期待楼主把你的宝贝完善的更好!

网友(2009-11-10):
建议做一个双踪示波器,二道AD同时显示出来不是更好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议做一个双踪示波器,二道AD同时显示出来不是更好吗

网友:
回【69楼】 f2k5
----------------------
不是不想做成两通道,是因为DS0201袖珍示波器采用的是公版MP4的外壳,只有一个端口做信号输入,3.5插座如果同时两路会互相干扰的。

网友:
这个好啊!顶一个先!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的买!

网友:
回【71楼】 bbsniua 鹏:早就有卖的了!见:
  http://shop36212219.taobao.com/
  http://shop58663480.taobao.com/

网友:
淘宝的示波器卖光光。。。

最快都要本月底才有货。新货改为V1.3版PCB,参数没有改,只改焊插针为板间连接器,按键为0.5厚的按键装在上层PCB板,这样一来就方便装拆了。

等板到了会尽快上图。

网友:
今天试了一下,用本示波器测输出的方波信号,输出在10Hz-20KHz时,所测的方波还是不错的,但20K以上特别是100K以上就严重变形了!!!用其他示波器测量100K以上的输出是正常的,证明这机的方波输出功能还是不错的,但实际输入带宽就缩水了,只能用于音频的测量。。。。请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
其他朋友有试过是不是这样的吗??

网友:
把两个AD合起来用到是可以提高一倍,但也解决不了大问题,这已经是这个芯片内置AD的极限了。

网友:
DS0201V1.3版已经出来了。
1,两块PCB中间采用了板间连接器。
2,输入部分线路布局稍作修改,
3,采用了薄膜按键,不用再加配合垫片。

网友(2009-12-13):
不错,越来越齐全了

网友:
期待更高的带宽啊 可以去到20m就好了

网友:
请教一下用的是那个取模软件,可以取16BIT的数据???谢谢。

网友:
好希望有更高的带宽啊!!!!

网友:
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等等吧。。

网友:
ls的兄弟 面包什么时候可以有?现在很饿啊

网友:
真痛苦,就是现在不是披露的时候!

网友:
有一个大概的时间吗?

网友:
20M可以满足很多人的要求了。
如果还能做的那么小的话。
等。

网友:
can any one share me full project

网友:
很好,希望能不JTAG口留个好一点的位置,那样调试就不用拆来拆去了!

网友:
回【92楼】 taofeng 陶锋 :
----------------------------
外壳没有办法预留JTAG口,这是采用公版外壳的无奈。
但可以用手工方法来补救,在底壳用刀割一道就可以了,如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shared

网友(2010-04-19):
不错,在淘宝看到了,价格能在少点就好了,哈哈

网友:
不错怎么卖啊?

网友(2011-01-24):
太牛叉了,只求一个示波器,1M的的采样率觉得有时候学生用的都低了点,想买但是示波器太贵!希望早点面世

网友(2011-06-26):
请问“yijian 一剑”, 连接器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
连接器?什么连接器呢?

网友:
就是AXK5F座和AXK6F插。

网友(2011-11-30):
看了之后,才知道什么是牛人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12-11-08):
请问现在的硬件是 V1.6吗?有没有最新的资料发布?

网友(2015-07-03):
MP4 放着一张波形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