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 程序下载 串口监视数据 原始数据 可分析出协完整协议 [贴子的内容放在附件里,

楼主(2009-06-11):
fx1s 程序下载 串口监视数据 原始数据 可分析出协完整协议 [贴子的内容放在附件里,这样打开能快些]

fx1s  程序下载  串口监视数据   原始数据    可分析出协完整协议
客户给偶送来一个FX1s-10mr,正好用来分析其下载协议;
上位机软件fxgp-win-c
串口数据如附件:

感谢网友的关注与合作
期待wisebaby 明君尽快对手里的PLC进行测试以尽早拿到通信的原始数据

楼主:
分析如图

楼主:
测试用的PMW文件偶没太在意,客户要的急,偶就还给人家了
其实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其通信协议与所传输的PMW文件内容关系不是太大.
为文便网友分析偶找了一下当时实验用的文件
差不多是这样一个PMW文件

估计与通信内容中的数据有出入,改天偶再找找

网友:
哦.看懂了.

这个帖子打开神速.不再那个帖子之后回复了.

另外.我手头没有PLC哈.
是我个人这段时间研究通信,捕获数据流,分析以后得出的结果.

公司事务较多.我会尽快的.主要利用周末两天时间.

楼主:
可怜哦,偶也是碰巧有人送来一个小活儿才得到这个数据
碰大运等等看吧,搞不好就有人手里有全系列的三菱

网友:
搞不好就有人手里有全系列的三菱
===========

这样的人一定是有的.呵呵.

网友:
我这里有FX2n和FX1n需要如何测试呢?

网友:
【6楼】 oste

教您一个最笨也是最实用的方法.做一个一拖三的串口头.连接方式如下:

MCU:                            PC:(COM1)    //用来与 三菱 SWOPC-WIN-C 上位机软件 通讯下载
RS232C-RXD -------------------- RS232C-TXD 3
RS232C-TXD -------------------- RS232C-RXD 2
GND        -------------------- GND        5
                                请求发送RTS和允许发送CTS短接

MCU:                            PC:(COM2)    //用来侦听 三菱 SWOPC-WIN-C 上位机软件 下发的数据
RS232C-RXD -------------------- RS232C-RXD 2
GND        -------------------- GND        5

MCU:                            PC:(COM3)    //用来侦听 PLC 上传的数据
RS232C-TXD -------------------- RS232C-RXD 2
GND        -------------------- GND        5

MCU端.即PLC端只需要1个DB9头.而PC端需要三个串口.分工已经注释上了.用串口调试助手便可以查看所有上传于下发的数据流.

网友:
我有软件检测,不用这么多个串口。是不是将下载 ZHAO22.PMW 得到的数据提交上来就行呢?

楼主:
ZHAO22.PMW 是偶作的一个梯形图,随便作的,不影响协议分析.
可以这样:
1.打开"串口监控"软件,使其进入监测下载线的数据状态.此时下载线有数据传输串口监控软件就会显示出来
2.打开fxgp-win-c软件,随便写个梯形图[用ZHAO22.PMW 也成,不一定非用他],把梯形图下载进PLC
3.此时"串口监控"软件.应显示出协议数据了,把这些数据贴到这个贴子里就成了

版主好像也作了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版主给出了FX1N下载三步的协议,但没给出全下载的协议

愿成功

网友:
这两天忙于其他事情,这只是下载的通讯时的数据记录。请参考,如有其他需要请指出。

楼主:
像是梯形图程序中的PLC类型没作修改

楼主:
按上图对梯形图的PLC类型修改后应该不会有
提示“PLC类型错误,继续程序写入?”

oste发上来的数据像是"截图03.jpg"中选中了FX1S

网友:
应该是PLC类型选错了.

网友(2011-03-05):
哎,,,返回一堆的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给我

网友(2011-08-03):
谢谢。帮大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