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调试记

楼主(2009-06-11):
第一节: 陌生的她和大叔
       人近中年,不知不觉竟然成为孩子的父亲,不知不觉竟然成为别人的大叔,心中很是彷徨,我已不再年少。前些日子学习stm8,一口气工作近2个星期,当时精神饱满,心中很是得意,原来我也可以年轻。谁知放假去了次青岛和家人度假回来后竟然感冒了一个星期,哎,我还是老了。
       写完stm8调试记后,就想践踏一下stm32,就像大叔和美女。。。因为只有美女才能让大叔觉得年轻,只有美女才能让大叔精力旺盛,stm32是我的美女吗?我不知道,我要接近她,我要驾驭她。
     KEIL 的大名人尽皆知,51年代就大放异彩。说到这儿,不得不说一下那些为电子公益事业做出贡献的先行者们。甚是怀念那个年代,丁丁,老万,所长,午夜听风,龙啸九天等诸多大虾。他们推广keil,他们无私的奉献,就像现在的老key一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我使用的环境: keil mdk 350

                    St 的 三合一板

板子虽小,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白菜老弟做的板子据说很强势,已经预定,现在先解下渴,玩玩只有一个STM32F103C8T6的小家碧玉。
Mdk350集成了st的st link,所以只要在OPTION FOR TARGET 的 DEBUG 和UTILITIES下选择st link debug就可以正确连接。库使用的是v2.01

我要让她跑起来,我需要做什么?

我要有一个时钟,目标是48mhz,这是为了以后调试usb

STM32的时钟和STM8的时钟基本上是一样的。她内部有个8mhz的振荡器,不过我不打算用它。三合一板外部焊接了一个8mhz的晶振我要用她做时钟源。
时钟初始化:

             RCC_DeInit();  //恢复默认值这没什么用,不写他也不影响运行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启动外部时钟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ERDY));//等待外部时钟稳定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1); //48mhz运行时,flash要加一个等待周期
       其实刚开始时我没有加这个延时,也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不知道时间长了会不会有问题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预缓冲使能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6);//pll输出是外部时钟的6倍

          RCC_PLLCmd(ENABLE); //使能pll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等待pll稳定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切换到PLL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8);//等待系统时钟稳定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低速时钟为24mhz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高速时钟为48mhz

经过上面的设置,时钟正是工作,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函数RCC_GetClocksFreq();
来验证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_T;
      RCC_GetClocksFreq( &RCC_Clocks_T);
RCC_Clocks_T中反应了sys clk,  HCLK  PCLK1,PCLK2, ADC CLK的频率。

时钟有了,我们还要干点什么?板上有她唯一的外设,led小灯。我要让处于pb5的led亮。
     //首先开启PB口的时钟,pb口在高速apb2上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
下面要进行pb口的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B_STR;   //定义一个结构变量用于初始化

GPIOB_STR.GPIO_Pin = GPIO_Pin_5;  //选择pb5

            GPIOB_STR.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最大10mhz输出

            GPIOB_STR.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 GPIOB,&GPIOB_STR);  //配置pb5
Pb5已经配置好了,下面我要点亮led,pb5要输出1
        GPIO_SetBits( GPIOB,GPIO_Pin_5);
相反熄灭她如下:
        GPIO_ResetBits( GPIOB,GPIO_Pin_5);

这一节就到这,意法的库真是好东西,stm8调试的时候没有使用是因为实在不愿看那么多的代码。现在学习stm32,顺便把她的库看了看,觉得虽然庞大琐碎,但结构很优美,便用了起来。不过我怕用习惯了,把我自己用傻了,以后换别的cpu时,不会用了。

第二节 定时,中断,和意法的风骚

         玩cpu吗当然等玩定时器,重要性在stm8一文中已有描述,这里不再多说。
     我要使用tim2实现1s定时,这有些长不够实用,但是我只是玩玩。

     第一步要配置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Tim2处于时钟树的apb1上。
      下面是初始化代码
                TIM2->PSC |=24000; //设置预分频,实现1ms

           TIM2->ARR = 1000;  //1s产生一次中断

           TIM2->DIER |=0X1;  //允许tim2更新中断

           NVIC->ISER[0] |= (u32)(1<<TIM2_IRQChannel); //开tim2中断

           TIM2->CR1 |=0X1;//启动tim2
      说到这,不能不说意法的风骚,刚开始时翻遍手册也没看到nvic部分的说明,所以第一版本的tim2初始化没有nvic部分,以至不能进tim2的更新中断,后查阅阿莫的论坛才知有c_m3权威指南一物,实在让人无语。这是意法的风骚,这是新手的灾难。
         每次新建工程时,keil会自动生成一个文件stm32f10x.s,在里面有中断向量表的描述。将相应的中断函数名实例化,就能实现中断入口。
      我的tim2中断函数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这个函数名能在stm32f10x.s中找到
{
           static u8 flag;
           if( flag )
           {

               GPIO_SetBits( GPIOB,GPIO_Pin_5); //下面能实现上文说的led以0.5hz闪烁

                     flag = FALSE;

           }
           else
           {

               GPIO_ResetBits( GPIOB,GPIO_Pin_5);

                   flag = TRUE;

           }

           TIM2->SR &=0XFFFE;  //清楚更新标志

}

上面没有用库函数,是因为我想自己的头脑里脉络更清楚,更复合我自己的风格。其实用库会简单

第三节 SPI和懒懒的我
       调试stm8时没有调spi实在是因为没有接口,在加上我这人懒散最终没有调它,如果是美女,我就不会这么客气了吧。
       最近身体欠佳,总感觉力不从心。又觉得时间匆匆,再不加把力气真要荒废此生,便生出无奈。
      闲话少说,说说spi吧。三合一板只有一个cpu,但它却有两个spi,我用飞线将他们互联,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spi通讯接口。
Spi2处于时钟树的apb1,spi1处于时钟树的apb2,时钟部分已将apb1配置为24mhz
Apb2为48mhz
首先开启spi2和spi1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RCC_APB1Periph_SPI2,         \\这个是spi2的选项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SPI1\ //这个是spi1的选项
                                  |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
下面是spi的初始化
       u32 x;

           u8 y;

           SPI_InitTypeDef SPI_X;

           SPI_X.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全双工

           SPI_X.SPI_Mode = SPI_Mode_Slave;//式

           SPI_X.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X.SPI_CPOL = SPI_CPOL_High;//时钟空闲是为高

           SPI_X.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X.SPI_NSS  = SPI_NSS_Soft;//软件控制

           SPI_X.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X.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PI2,&SPI_X);

               SPI2->CR2 |= (1<<SPI_FLAG_RXENIE)|(1<<SPI_FLAG_TXENIE);//接受和发送 中断

           NVIC->ISER[1] |= 0X10;//开spi2中断

           SPI_X.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PI1,&SPI_X); //spi1为主

           SPI1->CR2 |= (1<<SPI_FLAG_RXENIE)|(1<<SPI_FLAG_TXENIE);

           NVIC->ISER[1] |= 0X8;

           SPI_Cmd(SPI2,ENABLE);

           SPI_Cmd(SPI1,ENABLE);//使能spi1和spi2

           SPI2->DR = 0Xaa;//发送数据

中断处理函数
void SPI1_IRQHandler( void )
{
      u16 x;
          if( SPI1->SR &0X1)

          {

                 x = SPI1->DR;

           }

          if( SPI1->SR&0x2 )
          {

                  SPI1->DR =++test_data1;

          }

}

void SPI2_IRQHandler( void )
{
      vu16 x;
          if( SPI2->SR &0X1)

          {

                 x = SPI2->DR;

                 if( sam_data < SIZE_BUF )
                 {

                    sam_data1[ sam_data++ ] =x;

                 }
                 else
                 {
                     sam_data = 0;

                 }
           }

          if( SPI2->SR&0x2 )
          {
              SPI2->DR =++test_data;
/*                  if(test_data1!=0)
                  {

                      test_data1 --;

                  }
                  else
                  {

                      test_data1 =10;

                  }         */
          }

}

外设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先配置好io的使用模式。我就因为没有配置而吃了大亏。刚开始时收发怎么也不正常,后设置了io的方式才能工作。这大概是对新的事物还不熟悉。
Io的模式无非是,出的数据流设成输出,入的数据流设成输入,什么可说。

   关于spi的代码,不是好的风格,其中库夹杂着自己的方法,如果在严格的风格上这不叫方法,叫发疯。

第四节:串口和新凤霞
     最近听新凤霞的花为媒,让我有绕梁三日的感觉。喜欢的朋友可以听一下。老艺术家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时代在进步,我们在放弃。但放弃的都是优良的传统,如清廉,孝道,公正。
     我手里有两个自己做的ch341转串口线缆,将小板的pa9(u1_TX,设置成推挽输出),和pa10(U1_RX,上拉输入)
和ch341相连,就完成了硬件配置。
     我要实现的功能,当cpu收到计算机发来的0XAA时,发送8个0X55,在上电时cpu主动发送一次8个0X55.

     首先配置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SPI1\ //这个是spi1的选项
                                     |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这个是串口项

                                                         );
下面是初始化:
        USART_InitTypeDef uart_x;

        NVIC_InitTypeDef nvic_x;

        USART_Cmd(USART1,ENABLE); //使能串口

        uart_x.USART_BaudRate = 19200;//19200, 8, n ,1

        uart_x.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art_x.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art_x.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art_x.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USART_Mode_Tx;//发送和接受

        uart_x.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1,&uart_x);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C,ENABLE);//使能发送完成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使能接受满中断

        nvic_x.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Channel;//nvic的库开启方法

        nvic_x.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x);

中断函数
void USART1_IRQHandler( void )
{
          vu16 x;

          vu16 y ;

          y = USART1->SR;//读状态
         if(y & 0X20)//如果是非空中断
         {

                  x = USART1->DR&(u16)0xff;

                // USART_SendData(USART1,0X55);

                if( x == 0xaa )
                {

                   lentch_x = 0;

                   USART1->CR1 |=(u16)0X8;//启动一次发送

                }

         }

         if(y & 0X40)//发送完成中断
         {

                if(lentch_x < 8 )
                {

                    USART1->DR = 0X55;

                        lentch_x++;

                }
                else
                {

                         USART1->CR1 &=(u16)0XFFF7;; //清楚标志

                }

         }

}

这次完全使用了库,哈。过两天使用dma试试,接下来还有adc等没有测试,可板子太小了可发挥的余地不多,就剩usb了,可是它太不好肯,得好好的准备准备,过阵子白菜的板子到了在研究。

网友:
非常精彩。

网友:
大叔大有文采啦,你不搞文学那是文学界的一大损失啊呵呵

网友:
很精彩,对我们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非常精彩,有续集否?

网友:
非常精彩

网友:
学习,学习,谢谢大叔的慷慨!

网友:
很好。。但是还有更详细的吗。。像我们这样没有接触过32位系统的。。有点云里雾里。。希望有图文教程啊。。

网友:
大叔 人很好啊,能和大叔一起工作,那就太好了啊

网友:
大叔..............??

韩国片里很多这样叫的,不明.......

网友:
很是佩服你,向大叔学习了

网友:
大叔文采很好

网友:
不错!
写得很通俗易懂

网友(2009-07-15):
大叔果然风趣。

网友:
韩剧里都是叫:ajyosi.
不过这个大叔真的写得很好啊!!!!!!!!!!!!

网友:
此文甚是精彩,何不置顶!

网友:
tim2启动不起来啊,进不了中断

网友:
大叔和白菜都是实战高手

网友:
这么厉害!帮我解决下这个问题好不!!都不知道是什么出问题了!
GPIO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GPIO_Init (referred from gpio_test.o).
GPIO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GPIO_ResetBits (referred from gpio_test.o).
GPIO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GPIO_SetBits (referred from gpio_test.o).
GPIO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eferred from gpio_test.o).

网友(2009-09-10):
问一下 lz  你的第一节 可以运行吗,是不是少一句啊??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另外: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低速时钟为24mhz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高速时钟为48mhz

24mhz  48mhz  如何算出来的?  谢谢!

网友:
是不是这样算出的:
外部8mhz
通过这句配置后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6);//pll输出是外部时钟的6倍
RCC_PLLCmd(ENABLE); //使能pll

pll后 整体速度就是  48mhz

??????????

网友(2009-11-03):
暂时性 顶一下

网友:
等大叔更新。。。

网友:
可能会用到,谢谢了

网友:
大叔 怎么不发表了呢???

网友(2009-12-19):
嘿嘿,这美女我也要泡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叔”风趣幽默,通俗易懂,好文章。期待“大叔”的下文!!!!!!!!!

网友:
有文采的工程师 呵呵

网友(2010-05-07):
回复 楼主:

网友:
期待大叔续集

网友:
就快要买STM32 开发板了,到时来向各位学习学习,STM32 替换 AVR128

网友(2010-06-08):
呵呵,usb还好啦。前天用了一下,非常好用。pc通过usb控制下面的sdcard,一次成功。(不是我本事大,stm32 例程而已)

网友(2010-08-04):
写的不错,条理清晰啊,Mark了

网友:
mark,没有下文了。

网友:
期待下文,特别关注usb部分。

网友(2010-12-15):
好,值得学习的

网友(2011-04-01):
不但技术过硬,文学功底也不浅,欣赏!

网友(2011-06-26):
等楼主调到I2C,I2C显真功.

网友:
mark  正在学这东西

网友(2011-09-02):
学习了,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