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如何测单片机产生的频率?

楼主(2009-06-11):
大家好,我今天网上购买了个可以测频率的万用表,我用单片机产生方波在P1.0口输出,我用万用表该如何测呢?我单单用红表笔在P1.0口测,但是测得的数值不准确而且不稳定。我那根黑表笔应该测哪里?而我用两个表笔去测220V市电就测得工频50Hz,所以就不能退货了!

网友:
测不准~除非你的MCU产生的频率是准确无误的50%占空比方波

网友:
不知道你的IO口输出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
我之前在论坛看到过有说用万用表可以测频率的。那我这个万用表就浪费我的money啦!我本来买来是想测频率的!

楼主:
我输出的是40KHz的方波!

楼主:
我看到flyunlimit 的帖子有用万用表测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测的!期待大虾们的解答!谢谢啦!

网友:
那要看你的表的测量范围是多少啊,比如示波器,你用20K的去测20M的当然不行!

网友:
“测得的数值不准确而且不稳定”我想是你的黑表笔没有接GND的缘故。
就是用示波器测量,示波器的表头的黑色夹子也得接到你板子的GND上的啊。

网友:
呵呵,我改天发个万用表的原理图。

网友:
黑表笔接GND,老大,当然你的单片机生成的频率准吗??

网友:
还是用示波器测量直观。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黑表笔接地后连数值也没有了,我的是虚地,因为我电路里是用虚地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我的万用表有2K档和200K档的!

楼主:
我就是因为没有示波器才买个万用表来测一下的!

网友:
我用的是VC97数字万用表,
可以直接测最大30M的频率,
测单片机的绝对可以,
比如我做一个延时程序就是用它测得,
还有测晶振的一个脚都可以看到和晶振一样的频率,
先把熔丝设置成高幅度震荡,然后用数字表测其中一脚。

你的表最高才能测200K,
应该是用NE555做的频率转电压,
写一个1mS的延时闪光灯电路测试看看,
黑笔接单片机的负或者正都可以,
红笔接你设定的那个IO就可以了,
如果还不行你就并一个10K的电阻看看。

网友(2009-09-26):
万用表测频率基本上就是2种方法,其一是采用频率-电压转换,其二是直接对信号进行频率计数。就精度而言,后者要好一些,测量的频率范围也大一些。
万用表测频率的注意事项是:
1、正确的输入连线——通常是将红表笔连接信号源,黑表笔连接参考端(可以是地或者浮地);
2、适当的信号幅度——一般来说,万用表的《用户手册》中都有说明。如果您使用的是浮地,则先要了解浮地与信号之间的电位差值,也就是信号相对于浮地的幅度是多少,如果过小的话,自然就什么都测不到了。——另外,虚地仅仅是运放电路分析中的一种概念,通常不宜用来作为参考端来使用,若强行用啦充作参考端,应当考虑测量工作对电路可能造成的影响;
3、被测频率应当处于仪表的测量范围之内。采用频率-电压转换方式的测量范围通常也就几十~几百KHz,频率计数方式的测量范围要大一些,大概可以达到几MHz甚至更大。
4、比较可靠的方法是先用万用表的交流档测一下被测信号的幅度,然后再改用频率档读取其频率。如果您的万用表的频率测量具有FIV或者FIA(也就是在电压/电流功能中用单一按钮转换读取频率数据,有些更可以在读取电压/电流的同时直接在显示屏上读取其频率)功能就更加方便了。
5、最后,还应当注意测量连接是否会破坏被测系统的工作状态。如果连上测量表笔后,由于条件变化引起工作条件改变而导致被测系统停振,自然也就无法测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