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260,不敢下手焊,

楼主(2009-06-11):
听说这个温度太高会伤到这个东西,,哪位对这个怎么焊,指教一下

网友:
很好焊亚

在上海可以送来,我帮你焊

楼主:
拿电烙铁来焊,很难

网友:
我这也是拿烙铁焊的亚

网友:
找些助焊剂用划焊(滴一滴助焊剂,然后用烙铁点上锡在芯片脚附近“划”一下就好了!很漂亮的)!嘿嘿!偶焊过CP2102~挺好的!

网友:
我已经搞定了 焊盘上锡,芯片固定放正后,  热风枪吹热 用镊子垂直按下 使芯片紧贴PCB 移开热风枪
再用蹄口、刀口烙铁在四遍上锡拖焊一道 就很漂亮了

网友:
大家不用太害怕的,我把一颗MMA7260拆了焊好几个轮回都没问题。

网友:
LS的焊点不够漂亮。。焊得好的是用烙铁焊的,焊盘最好不要先上锡以免放不平

网友:
可以的话用普通烙铁我帮你焊,60脚以上也没有问题
保证一次成功,和波峰焊一样漂亮

网友:
还是用热风枪吹得好,温度控制好,自然冷却。普通烙铁焊接后的应力可能影响精度。

网友:
没事,使劲焊:)

我韩这种没脚的都是现在板子上上锡,然后吸锡带吸干,再放上片子用热风枪吹。由于表面张力,芯片会自动对齐到焊盘上的。

网友:
如果楼主不敢焊的话,就送给偶吧!   哈哈…………

网友:
热风枪用多少度呀?

网友:
直接拿烙铁焊 没关系的

网友:
我用烙铁焊的虽然难看点,功能还在。

网友:
都烧糊了....

网友:
楼主不用害怕,有个调温烙铁就行了,如果有调温热风枪更好,温度控制在280度左右,

焊接时间20s左右,问题不大的,我焊接时温度和时间都超过了也没造成MMA7260损坏。

网友:
实在不敢直接下手,又怕先上锡摆不平,可以慢慢用针尖在焊盘上涂锡浆,对准后固定,再用热风枪吹。

网友(2010-03-07):
既然来了留个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