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部电源和锂电池自动切换电路

楼主(2009-06-11):
外部电源5V和锂电池电源3.6v,自动快速切换电路如何实现?
一般情况外部电源5V给后面的负载供电,并且通过充电电路给锂电池充电。
如果外部电源没有时,锂电池自动切换,给后面的负载供电。
要求后面的负载不能断电。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既节省成本又不降低电源效率?

网友:
不知充电是怎样的,有个图才好讨论。
切换到电池供电只要放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共地连接,这样应该可以:外部电源正接充电电路输入和负载输入,充电电路输出接电池正,二极管正接充电电路输出二极管负接充电电路输入。

网友:
电路上能实现,实际情况不一定。外部电源撤掉的时候如果是靠机械结构切换到备用电源就有可能有空挡(比如常见的那种电源插座),负载上要并大电容才行。

网友:
理想二极管控制器在电源“或”应用中免除了耗能的二极管

http://www.ed-china.com/ART_8800018041_400011_500002_TS_4ffb6a20.HTM

网友:
消特基二极管,或FET(压降更小)

网友:
电流不大的话:

网友:
LTC3555/LTC3555-X - 高效率 USB 电源管理器 + 三路降压型 DC/DC

特点

电源管理器

具 Bat-TrackTM 自适应输出控制功能的高效率开关 PowerPathTM 控制器
可编程 USB 或墙上适配器电流限值 (100mA/500mA/1A)
全功能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充电器
1.5A 最大充电电流
内部 180mΩ 理想二极管 + 外部理想二极管控制器采用电池模式来为负载供电
当从 BAT 供电时具有很低的无负载静态电流 (<32μA)
DC/DC

三路高效率降压型 DC/DC (1A/400mA/400mA VOUT)
所有稳压器的工作频率均为 2.25MHz
在两个输出端上进行动态电压调整
I2C 或独立启用,VOUT 控制
无负载低静态电流:20μA
28 引脚 (4mm x 5mm x 0.75mm) QFN 封装

参考资料:http://www.linear.com.cn/pc/productDetail.jsp?navId=LTC3555

网友:
使用HDD的设备可以考虑LTC3556

网友(2011-05-11):
4楼提供的,采用LTC4412,是个不错的解决

网友(2011-10-24):
回复 网友A:

好方案!

网友(2012-11-08):
LTC4412有谁用过吗?效果怎么样?切换时会不会让设备掉电了?

网友:
简单点加二极管不就够了?

网友(2014-07-25):
7楼的比较方便,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2014-11-10):
LTC4412 方案成本太高,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99396 三楼的方案应该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