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蚊方式设想,如有雷同属于巧合

楼主(2009-06-11):
用排风扇,出风处加电栅(象灭蚊灯里那样间距5mm加220V裸线),吸力大点好,放室内,蚊子只要离其不太远就会被吸到电栅上.效果如何不知道

网友:
估计比较耗电,而且蚊子也不会往没人的地方飞吧

网友:
把房间四面墙都装上..

网友:
比较危险,220v裸线

楼主:
1楼:蚊子飞行路程碰到风道就被吸了,2楼的方式吸蚊力肯定不如风扇,淘汰,3楼难度大了,4楼,结构上是可以做到人碰不到220V的

网友:
【2楼】 armok 阿莫

积分:48478
派别:
来自:OurAVR.com 站长
我感觉楼主的方式不太行。

有一个“苦肉计”,或“美人计”的方法可行。如有雷同属于巧合:

用楼主的电栅(象灭蚊灯里那样间距5mm加220V裸线), 围一个笼子。 楼主一丝不挂的蹲在里面,吸引蚊子飞过来。。

-------------------------------------------------------------------------------------------------

O 传说中的电蚊帐么...

网友:
就怕母蚊子突破防線把樓主給強暴了,得不償失.

网友:
220V无法击穿5mm间隙中的蚊子
得5KV左右

网友:
告诉LZ你说的方法为画蛇添足的正解 哈哈 如果蚊子被风扇吸过来的话 不用电击  蚊子也会见上帝  因为蚊子被风吸过来的速度低于风扇叶片的转速  蚊子经过叶片会被拍死 此现象我有实际经验 一次在蚊子很多的屋子开风扇 数分钟后关风扇时发现蚊子尸横遍野

网友:
今年夏天特别热,有一个男子出差时住进一家小宾馆,累了一天正要就寝时电话响了。
  服务生:“您好,对不起打扰下,我是前台,我们宾馆有特殊服务您需要吗?”

  “不了谢谢”。男子回答得很干脆。

  挂电话后,这男子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于是拿起电话打给前台说:“给我来一个特殊服务”,不一会儿一个年轻女郎进来。

  男子便问:一夜多少钱?女子说“一百”

  男子说:“好脱了吧,坐沙发上。”  女子立马脱光坐在沙发上。

  男子回到床上躺下,不一会就传来酣声……

  快天亮时该女子再也忍受不住了,将男子叫醒,你叫我来干什么?

  嘿嘿!男子说:蚊子太多我睡不着

网友:
楼上坐沙发的,如有雷同属于巧合

网友:
我的方案是有点类似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不过武器变成了激光束,检测蚊子飞舞时特殊的嗡嗡声,并准确定位跟踪,然后激光发射,呵呵,

网友:
http://www.cnbeta.com/articles/79330.htm
英国《泰晤士报》15日报道,一些曾参与美国激光反导弹系统研制的科学家目前正在开发一种专门用于消灭蚊子的微型激光武器。这个装置能识别出蚊子翅膀振动的声音,找到蚊子后,会发射出激光束把蚊子烧死。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