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Luminary LM3S的理由

楼主(2009-06-11):
我是07年的下班年开始听说Cortex-M3这东西的,那时才刚开始工作没多久,还在初学AVR,觉得AVR好强大。
同事已经有几个在用ARM的,我也一直想学,他们用的是LPC的ARM7,我从他们那搞了点资料看,但实在是很难入门,那时AVR对我来说已经很复杂了,之前只有一些很少的51基础。
慢慢的AVR已经能比较熟练的使用了,这时从同事那得知周立功开始向他们推荐Cortex-M3核的ARM,说是ARM7的换代产品,我觉得得跟上潮流,所以就开始关注网上关于Cortex-M3的信息,于是发现了STM32。
通过一些初步的比较发现,网上关于STM32的资料很多,STM32比LM3S的速度更快,外设也丰富,于是在淘宝上买了一块STM32的开发板,开始了Cortex-M3的学习。
因为例程提供的是MDK的程序,所以也就锁定了这个开发工具,但在学习的过程中渐渐发现,STM32总线和时钟初始化真的好复杂,为了使用某个外设,往往需要初始化一大堆寄存器。因为一开始用的是MDK的GUI界面初始化的,觉得很简单,后来也渐渐发现这种初始化方法的弊端了,对STM32内部结构不了解清楚的话,往往会出现一些很无法理解的问题,虽然后来经过调试最终把问题找出来的,但我还是不喜欢STM32的固件库的代码风格,最头疼的就是初始化,实在是没有可读性,少一句多一句,哪个要先哪个要后根本看不出来,代码不好懂也不好用。
后来同事买了一块周立功的LM3S8962的开发板,看他调试以太网的程序也很眼馋,于是借用他的开发板尝试一些LM3S的编程,虽然周立功提供的都是IAR的例程,但我觉得还是用MDK习惯些。学习过程中发现,Luminary的固件库比STM32的固件库好读好用的多,我几分钟就能上手,而且很快能把其他芯片的程序移植过来,这一点让我非常喜欢。
所以基本上STM32和LM3S这两款Cortex-M3核的ARM我是同步在学的,一直都没有取舍,因为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优势。最近要做一个新的项目,现在的公司以前所有的项目用的都是51,所以之前一个多月都在用Keil,发现代码量比较大的时候,Keil非常好用,以前用AVRStudio没有写过那么大的工程,还没觉得。
接下来要做一个项目,两个串口,驱动一个液晶屏,读写SD卡,本来想用最熟悉的AVR,但想想要写那么多代码还是想用Keil,然后就想到了Cortex-M3。接下来就是要选择用STM32还是LM3S,之前自己那块STM32的开发板就是有串口,液晶屏,SD卡,按键,几乎和我要做的项目需求一样,而且STM32速度快,有带SDIO的,读写SD也快,但思前想后我最终还是决定选用LM3S,就因为喜欢Luminary的固件库,就这么简单。
因为喜欢keil而放弃了AVR,因为喜欢Luminary的固件库而放弃了STM32,看来对研发人员来说,芯片的性能并不是最吸引人的,更吸引人的还是一整套的开发工具,使用方便高效才是我喜欢的。

网友:
完全主观的判断,自己用就行。

个人十分不喜欢Keil,也不看好Luminary。(到希望TI吧Luminary推倒从来)

网友:
从性能来说,STM32确定比较强,但从使用性来说,还是LM3S的固件库比较好用,特别是了解WINDOWS编程语言的,和WINDOWS API那样。但STM32看不出他们的固件件是按什么风格写的,而且从1,2,3版本还不能平顺兼容,这个比较头痛。

网友:
Keil 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他的 C++ 编译器,符合 ISO 标准,支持STL,写大一点的程序真的很棒.移植其他平台的程序也很棒的

网友:
实在不觉得 keil 有啥好的

网友: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
说白了就是你自己个人的问题了。你只想着初学时候上手是否容易却没想过最重要的因素:性能价格比。

网友:
Luminary 的正交编码器的接口不错,不知道STM32是如何实现编码器读入的,靠软件模拟吗

网友:
ReaView Compiler确实不错,对gcc的一些扩展兼容也做得非常好,IAR Compiler就差多了,能够支持的语法扩展太少了。

网友(2009-07-16):
Luminary 的正交编码器的接口不能在翻转时产生中断!这导致使用很不方便。用此接口正交信号的精确计数时,许多想实现的功能都没法完成。

楼主:
各有利弊吧,实际使用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Luminary的内部上拉电阻不是每个IO口都有效的,把我搞郁闷了,马上再用STM32做一个项目,实际比较过以后,就知道到底哪个芯片更合适了。

网友:
"你只想着初学时候上手是否容易却没想过最重要的因素:性能价格比。"

that actually is the least important factor.

网友:
"看来对研发人员来说,芯片的性能并不是最吸引人的,更吸引人的还是一整套的开发工具,使用方便高效才是我喜欢的。"

and here lies the biggest problem for Luminary: poor support and documentation.

it is very easy to find OEM information as well as sample code for other ARM-based devices so you can get up on the learning curve quick. try that with Luminary.

In the last couple days, I was trying to write up a program to do adc, through direct register settings and through StellarisWare. the datasheet was very cyptic, and written in a flat way - it didn't say you should do this first, and then, ...; the application note on ADC by Luminary is incomplete, and wrong!

for example, it has this for setting ADC speed.

=======Luminary Code in Application Note 01247=============
//
// Configure the ADC to sample at 500KSps
//
SysCtlADCSpeedSet(SYSCTL_SET0_ADCSPEED_500KSPS)
===========================================================

it would NOT compile, because SYSCTL_SET0_ADCSPEED_500KSPS does NOT exist.

the correct code is
========Correct code for setting ADC speed=================
//
// Configure the ADC to sample at 500KSps
//
SysCtlADCSpeedSet(SYSCTL_ADCSPEED_500KSPS);
===========================================================

who the fu@#k wrote that piece of code should have been fired, together with those who proof-read the application note.

网友:
"看来对研发人员来说,芯片的性能并不是最吸引人的,更吸引人的还是一整套的开发工具,使用方便高效才是我喜欢的。"

十分赞同。所以不喜欢stm8.

网友:
LM库确实好用

楼主:
"看来对研发人员来说,芯片的性能并不是最吸引人的,更吸引人的还是一整套的开发工具,使用方便高效才是我喜欢的。"

and here lies the biggest problem for Luminary: poor support and documentation.

it is very easy to find OEM information as well as sample code for other ARM-based devices so you can get up on the learning curve quick. try that with Luminary.

In the last couple days, I was trying to write up a program to do adc, through direct register settings and through StellarisWare. the datasheet was very cyptic, and written in a flat way - it didn't say you should do this first, and then, ...; the application note on ADC by Luminary is incomplete, and wrong!

for example, it has this for setting ADC speed.

=======Luminary Code in Application Note 01247=============
//
// Configure the ADC to sample at 500KSps
//
SysCtlADCSpeedSet(SYSCTL_SET0_ADCSPEED_500KSPS)
===========================================================

it would NOT compile, because SYSCTL_SET0_ADCSPEED_500KSPS does NOT exist.

the correct code is
========Correct code for setting ADC speed=================
//
// Configure the ADC to sample at 500KSps
//
SysCtlADCSpeedSet(SYSCTL_ADCSPEED_500KSPS);
===========================================================

who the fu@#k wrote that piece of code should have been fired, together with those who proof-read the application note.

12楼的,我同意你对luminary文档描述不详细的说法,关于函数问题我怀疑你可能是没注意固件库的版本,新版本和老版本有不少差异。还有就是luminary的芯片设计有些bug,像RTC在掉电重新上电的情况下会复位,内部LDO要设置到2.75V输出才能确保PLL的正常工作,IO口的内部上拉并不是每个IO口都有用,固件库可能还有些未知的bug,还有就是功耗不小(我用LM3S1138驱动一个液晶屏,主频50M,用手触摸芯片能明显感到微热,24V供电电流达50ma左右,拔掉液晶屏也有40ma左右,即使电源效率只有50%这个功耗也比较大了)。不过其固件库的代码风格确实不错,比较漂亮,可读性也好。
总之这款芯片还不够成熟,本来也没有十全十美的芯片,希望在TI的麾下Luminary能成长起来。
现在用STM32在做另一个项目,通过实际使用比较过后,我将再做出一次最终的选择。

网友:
Alexkey是高手呀,两种不同系列的cortex-m3都玩的团团转
我目前在学习STM32,得向你学习

网友:
Alexkey讲讲你是怎么把周立功的LM3S8962的开发板用在keil里的?我也刚得到一块这个板子,可例程都是IAR的,以前没用过,也不太想学。还是想继续用keil。

网友:
IAR其实很好用的

楼主:
用STM32做了一个手持设备,工作在8M,液晶屏背光关掉,5V供电的时候电流控制在10多MA,基本达到设计要求了。不过RTC有点让人头疼,我参考开发板32864的晶振用10PF电容就可以了,但实际却是起振不了,不过因为RTC不是我的必须功能,等有时间换个好点的晶振我再测试一下。
我用LM3S的SPI口驱动SD卡硬是没有成功,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用STM32的SDIO成功驱动SD卡,文件系统也能正常使用,所以我现在觉得STM32的文档更可信一些,至少文档上说明的功能都是可以做到的。
【19楼】 flyingfish 你可以参考一下Keil MDK安装目录里面的例程,我安装在C盘,路径就是C:\Keil\ARM\Boards\Luminary,里面的例程基本上都是通用的,因为Luminary的驱动库比较通用,只要芯片有相关功能就能用。

网友:
借帖问一下楼主,你同事的lm3s8962连上以太网之后会不会很热?
我在zlg那里买了片8938,自己做了块实验板,今天刚弄好以太网,然后就发现芯片很烫,但使用正常,不知是不是正常现象

网友(2009-08-16):
keil只看上它的调试功能。。。

楼主:
【23楼】 real_zyf
是的,比较热,但还不至于发烫

网友:
【25楼】 Alexkey
室内没开空调的情况下用内置的温度传感器测得五十多度............算不算烫呢............
主要是担心是不是网卡部分电路哪里弄错了

网友:
看来对研发人员来说,芯片的性能并不是最吸引人的,更吸引人的还是一整套的开发工具,使用方便高效才是我喜欢的。

非常同意!!

但是实际过做项目以后,我发现老板考虑最多的是成本。所以我现在也比较喜欢用超级便宜的东西来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当然和论坛的大牛比起来还有超级长的路要走!!

stm32 avr32 流明 都搞过,最后还是回到mega8,发现我做的产品功能都非常少。可能和没做过消费电子有关~~~

还请在做消费电子的兄弟谈谈感想啊………………

网友:
I have a Luminary EVK based on LM3S811. It runs lukewarm, within a plastic bag (aka poor cooling).

网友:
确实温度有点高,我自己画的LM3S5749的板子,50M时手摸会明显温度有点热

网友:
现在LM3S好多买不到,价格也翻了跟头,我们用LM3S的产品只好暂时停产

楼主:
那就用STM32吧

网友:
看了文章评论,特地去看了一下流明在KEIL下的库文件,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说流明的库写的比ST的STM32好。没发现,确实没发现。第一感觉,很差。与STM32的风格,根本没办法比,仅仅比ATMEL的库稍微好点而已。不适应ST库的人,不会是对结构体应用有所排斥的吧?个人观点,呵呵。

网友:
刚开始学51的时候感觉keil好,现在实在感觉keil没啥好的,编译效率不高,搞起了avr,avr32,和linux之后,喜欢上了gcc

网友:
很不错的
我现在用的LM3S9B92
感觉不错

网友(2009-10-06):
LM的片子确实不好买,只要是ZLG代理的片子都死贵,手里面也有EasyArm1138的板子,简单学过几天,后因片子货源及价格的原因放弃了

网友:
有了LM的TI把TMS470都停止了,TMS470有浮点单元.LM国内经销变成利尔达

网友:
1.lm3sxxxx的RTC确是有bug,而且是按秒累加的,掉电复位就清0,我是通过I2C外挂一个M41T81的,方便;
2.spi方式驱动SD卡,没有问题的,我用fatfs006/7也做了测试,没问题呀,不过注意点,它的SPI时钟不能太高,不知道是不是布线问题;
3.另外我用SPI口驱动CH374均没问题,楼主还是检查一下驱动;

网友:
【23楼】 real_zyf
借帖问一下楼主,你同事的lm3s8962连上以太网之后会不会很热?
我在zlg那里买了片8938,自己做了块实验板,今天刚弄好以太网,然后就发现芯片很烫,但使用正常,不知是不是正常现象
------------------------------------------------------------------------------------------------------------

用了8962是有点热,看芯片的功耗大,应该正常的

网友(2009-11-14):
最近在使用LM3S9B90 B版本,这款芯片有bug,所以如果不按照他的勘误手册做板子可能有一半的芯片无法启动,TI说将在C版本中改正,结果如何还要测了后才知道。另外说LM3S系列的芯片发烫一点也不过分!可以启动的LM3S9B90的板子反复多次开关电源,就会出现发烫的情况,手摸上去都烫手,用红外测温仪测得50几度,而且温度升的很快,内部程序是个很简单的小程序而已。所以感觉发烫应该和内部运行的程序无关。可能和上电时序有关系,有的时候芯片发烫时内部程序也不运行,有的时候芯片发烫时内部程序还能正常运行。即使在Luminary的开发板上也有发烫的情况出现,我一直以为只有在LM3S9B90 B版本上才有发烫的情况,现在看到大家说在Luminary其他系列的产品中也有,使我很担心TI真能在C版本中改好吗?不过那么烫竟然还没坏。。。。。

网友:
我们生产用了几百片LM3S6432,没有发烫的,只是听生产讲有的下不了程序,不良率比以前用的AT917S256高

网友:
我举得keil挺好,stm32也挺好.
对STM32.
第一,我不用库,我现在基本有自己的一套底层驱动,除了USB/CAN/SDIO等外设之外,都有自己写的库,直接操作寄存器实现,也不会出现楼上诸位的不明白原因.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第二,STM32性价比也不错,对于LM的我没了解过.STM32我倒是经常看看淘宝上的报价.拿STM32的最低端来说,STM32F103C6T6,报价在13.5元左右.这个价格和MEGA32是有的比的,所以AVR,我现在只选择MEGA8,其他的基本不用,性价比不高了.如果上了10块钱,我宁愿多用几块钱,选择STM32. 毕竟13块钱得到10Kram,32Kflash,12bit的adc等重要的性能,还是相当有吸引力的,还有就是速度快.
第三,STM32也有不好的地方,比如他的硬件IIC就十分的恼火,我已经不在使用它的硬件IIC了,模拟实现,省事得多.还有就是可能功耗比较大,这个我暂时没有做功耗上面的设计,听同事说是很大.不知道LM的有没有好些?
对于KEIL.
我不知道哪里不好?
1,可以软件仿真,这个在调试的时候可以很方便.
2,有函数查找功能,直接可以调到你想看的地方,这个也很方便.我发现现在的CVAVR2.04也支持这个功能了.
3,可以支持像C++那样的选中部分代码,整体移位.这个在写代码的时候也会有很大的方便.

暂时没发现其他啥不好的地方?
楼上所说的不好,是不是编译效率不高?

网友:
I have tried many different ide / compiler and keil is by far the best I have seen: almost bug-free, efficient, fast, and provides many extremely helpful debug features, like peripheral windows, and logic analyzer.

网友:
Keil 在3.7还是3.8,编译器用了RVCT 4的简化版之后,编译效率有了明显的提升。
网上可以搜索一下GCC/RVCT 4等编译器的比较,恩。

毕竟RVCT是ARM自家的Realview搞的,论优化,恐怕难有谁更了解自己的内核吧。
只不过MDK的RVCT是简化版,针对MCU应用推出的,支持的内核类型,Linux编译等等,被简化了。

网友:
那我要试试3.8以后的版本看看.我现在有个项目就是担心资源不够,得优化下....

网友:
keil确实不错,51到arm7到cortex-m3都在用keil,习惯了.

楼主:
没想到这个贴这么热啊,不过我现在已经转投STM32了,Keil现在用的是4.01的版本,用起来什么都很顺手啊。
Luminary不知是不是因为被TI收购了,现在反正不好买,之前只有一个项目用的是LM3S1138,后来的项目用的都是STM32,现在发现STM32很强大很灵活。

网友(2009-12-17):
最早在ZLG论坛反映过RT、不稳定等问题,不过当时ZLG正在主推LM,所以搞的人家挺生气,后来TI收购了LM,ZLG的热情大减,基本上算是有要就卖没要也不管的状态。
现在是多个系列没货,听说要20周还不一定有货!!!这个将尽半年多啊,TI的这次收购太搞笑了,简直是断送了LM。谁能让自己的客户等半年啊,市场也不等我们半年啊,呵呵。

本来再改改也是挺好的东西,可惜了。。。

网友(2010-02-24):
不考虑这种鸡肋芯片

网友:
对于开发单片机程序来说,很少有使用固件库的。

    刚入门的时候,固件库可以让你快速入门。至于以后,你就把固件库当例程来看吧。

    任何一种单片机,你不把它的结构搞清楚,你是永远开发不好它的程序的。因为开发单片机程序,大部分情况下是与它的外围器件打交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开发单片机程序来,很少有使用固件的。
    刚入门的时候,固件可以让你快速入门。至于以后,你就把固件库当例程来看吧。
    任何一种单片机,你不把它的结构搞清楚,你是永远开发不好它的程序的。因为开发单片机程序,大部分情况下是与它的外围器件打交道。

几年前我的想法和你一样, 什么都想自己弄。

现在变了, 一个新的架构、mcu到手, 我首先会从固件库入手。

单片机只是工具, 它的应用、架构才是程序员需要考虑的。

网友:
支持50楼,有些东西,自己能是要花费时间的,时间就是money

网友:
最近试验了SPI 25MHz方式,感觉与手册有差别:飞思卡尔模式,时钟下降读取数,按理时钟上升前后一定时间数据可以变化,但实际看竟然取得的是时钟上升前的数据,如果换12.5MHz,就正确取得时钟上升沿后的数据,害得我改FPGA代码把数据提前半个时钟输出,如果没有存储示波器抓相位看(差3纳秒)无法知道

网友(2011-01-05):
被TI收购后,都不敢用了, BUG这么多,还都这么致命。

网友:
本来就是看中LM的以太网功能,结果最后实测发现很不稳定,我说的可不是软件库哦,而是硬件以太网就不稳定,不是不能用,而是很娇气,稍微PCB不注意,就会造成通讯时好时坏,当时我们也是在做小批量50台样机时才发现的,后来TI接手后又做了一些勘误,结果实测还是不行,我们03年用RTL8019的方案时从来没出现这些问题,看来他们的设计还是有点问题的。

现在看来,无论从供货、价格、还是技术资料、用户群来说,我觉得STM32肯定是首选。看看淘宝上卖开发板的有多少就知道了。

网友(2011-03-29):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对于开发单片机程序来,很少有使用固件的。
    刚入门的时候,固件可以让你快速入门。至于以后,你就把固件库当例程来看吧。
    任何一种单片机,你不把它的结构搞清楚,你是永远开发不好它的程序的。因为开发单片机程序,大部分情况下是与它的外围器件打交道。
几年前我的想法和你一样, 什么都想自己弄。
现在变了, 一个新的架构、mcu到手, 我首先会从固件库入手。
单片机只是工具, 它的应用、架构才是程序员需要考虑的。

你这是心中无剑手中无剑的境界
对于新手,还是要练剑的

网友:
大家可以考虑下EFM32,同样CORTEX-M3核,功耗很低,质量已经很稳定了。供货现在已经平稳,

当然也有缺点,代码例程不够多。

网友(2011-05-08):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对于开发单片机程序来,很少有使用固件的。
    刚入门的时候,固件可以让你快速入门。至于以后,你就把固件库当例程来看吧。
    任何一种单片机,你不把它的结构搞清楚,你是永远开发不好它的程序的。因为开发单片机程序,大部分情况下是与它的外围器件打交道。
几年前我的想法和你一样, 什么都想自己弄。
现在变了, 一个新的架构、mcu到手, 我首先会从固件库入手。
单片机只是工具, 它的应用、架构才是程序员需要考虑的。
-----------------------------------------------------......
   我前年使用了LM3S芯片,对于快速开发来说,还是自己写程序比较好,用别人的固件库,熟悉固件库还得一段时间,还不如看芯片资料,把固件库当例程,碰到问题再查固件库

网友:
恩  同意楼上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就用stm32吧

我也觉得,stm32的库,大量用了结构体,有点面向对象的意思,lm的库,还是用的面向过程,特别是组织不是很好!
这个可能编写单片机的人很少了解数据结构有关系,符合从单独寄存器角度看问题,而不是从整个芯片的结构,构建整个代码!

网友(2011-09-23):
LM库确实好用 ,上手也容易

网友(2012-12-06):
看看TI的网站, TI要停止LM3S产品了.

网友:
楼主的原话:
“因为喜欢keil而放弃了AVR,因为喜欢Luminary的固件库而放弃了STM32,看来对研发人员来说,芯片的性能并不是最吸引人的,更吸引人的还是一整套的开发工具,使用方便高效才是我喜欢的。”
----------------------------------------------------------------------------------------
呵呵,如果你是老板,你已经犯致命错误了,TI已经放弃LM3S转向M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