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无刷直流电机怎么启动不来?请那位大个指点一! 万分感谢!!谢谢!!!!

楼主(2009-06-12):
我现在在做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可电机不知道怎么回事,它只是发出吱吱声,转不动. 但是用手去转一下,就转过一小角度,就不转!
我在想是不是少了那个磁场力让它转不过去,
而我的驱动是根据资料的讲述进行写程序的!
   请那位大哥帮忙一下,现在很急,小弟非常非常的感激!
   在此 谢谢大家啦
   可以加我QQ:749841592  对我进行指导一下!

谢谢 大家!
我是用AMR7来写程序和自己搭的驱动电路!
我是刚开始弄这个三相无刷电机的驱动!
大概问题我刚刚找到了,是我的采样电阻用得有点大, 使采样电阻的电压很大,把电机的电压给拉走了,导致了驱动电流不够,所以电机就吱吱叫,而不跑动起来!
      但是,再启动时,需要用手去转一下,才能跑起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帮忙解释一下!

我的驱动相序是按照原理来做的呀!
  hall_CBA: 101 ,001,011,010,110,100 相应的驱动功率管组是: A->B_,A->C_,B->C_,B->A_,C->A_,C_B_
         这样对应的相序有问题吗?
  我的电机一停,霍尔的信号老是110,是不是固定的呀?
  请那位高手老大指导我一下, 为什么电机刚开启动,需要用手转一下,它才跑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电机每次停时,若霍尔信号是110,时,电机就跑不起来,得用手去转动一下,才能跑.? 请高手大哥指导一下!

网友:
用程序驱动还是用专用芯片驱动呢?

网友:
有可能是加速太快,即加速时间太短了

楼主:
谢谢 大家!
我是用AMR7来写程序和自己搭的驱动电路!
我是刚开始弄这个三相无刷电机的驱动!
大概问题我刚刚找到了,是我的采样电阻用得有点大, 使采样电阻的电压很大,把电机的电压给拉走了,导致了驱动电流不够,所以电机就吱吱叫,而不跑动起来!
      但是,再启动时,需要用手去转一下,才能跑起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可能是相序不对,请检查下

楼主:
我的驱动相序是按照原理来做的呀!
  hall_CBA: 101 ,001,011,010,110,100 相应的驱动功率管组是: A->B_,A->C_,B->C_,B->A_,C->A_,C_B_
         这样对应的相序有问题吗?
  我的电机一停,霍尔的信号老是110,是不是固定的呀?
  请那位高手老大指导我一下, 为什么电机刚开启动,需要用手转一下,它才跑起来?

网友:
检查分几个步骤:

一.先手盘一下电机,看看电机霍尔信号是不是像你想的那样,5,1,3,2,6,4这么变化的,还是反的;
二.看看霍尔的A,B,C和电机电源线的A,B,C空间上是不是对应的;
三.然后就是电源线的通电顺序了。

我看你可能是相序没对。
今天我也碰到电机不转的问题了,更麻烦的是,霍尔线和电机线都是散头的,害得我把电机拆了,才查清楚线和线的关系,弄了一个上午才搞好。祝你成功哈!
另,无刷也用不到ARM吧,一个8位机就能做啊。

网友:
刚开始启动的时候,第一步的转速不能太高,同时PWM的占空比也要适当,否则电机很难转起来。我自己搞的时候大概从100转/秒启动,占空比10%左右,是比较容易起来的(随便填了几个值,起来以后没仔细测呢,所以没有准确数值),这是没有带任何负载电机裸奔的情况,带桨的话启动速度可能还要低,占空比可以再高一点。

起来了以后速度提高的和缓一点比较好,这是我带桨测试时得出的结论,大概每3~4周提高一次转速,可以稳定的将速度提起来。你用霍尔的可能很早就可以自动调速了,我用无感的要转速高一点才能清晰的判断过零点。

网友(2009-12-1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找到原因否,能否说说?

网友(2010-02-09):
用无感的怎么才能让电机动起啦,电机电源线的U,V,W 要怎么输出电机才能起来?

网友(2012-08-29):
很可能是频率与自举电容的大小不合适。频率大小调一下试试。电容也换换看

网友(2014-07-11):
学习无刷电机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