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DIY了个USBISP,用编程器烧的固件,严格按照编程要点做得,在笔记本上正常驱动了,但连

楼主(2009-06-12):
今天DIY了个USBISP,用编程器烧的固件,严格按照编程要点做得,在笔记本上正常驱动了,但连接不上目标板?
我把图片贴出来大家帮我分下。

USB正常驱动 (原文件名:usb正常驱动.jpg)

准备连接avr studio (原文件名:准备连接.jpg)

开始出错,固件版本为0.00 (原文件名:说固件版本为0.00.jpg)

对策 (原文件名:未知原因.jpg)

找不到编程器 (原文件名:找不到编程器.jpg)

楼主:
希望看到贴的朋友帮我,我急用这个下载器

楼主:
指示灯D1是亮的 (原文件名:旋转 ourdev_188789.jpg)
另外LED1灯是亮的

网友: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休息一会儿。
然后用万用表打一打,看看供电正不正常, 各个关键管脚连接有没有断、短路。

网友:
固件版本低了吧,如果找不到高版本的,装低版本的.的studio

楼主:
电路我查了没问题的,电压都对的,我是用的马老师最新USPISP(基于M8)的制作和使用介绍  2007-12-15 machao  一文全套资料做得

网友:
07年,当时是最新的,现在09了,studio已经4.16了

楼主:
看看这两张,应该是USPISP小板子和AVRSTUDIO通讯成功了,可以设置下载速率,但编程就feild??

网友:
降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