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7.5中atmega16单片机怎么设置熔丝啊??

楼主(2009-06-12):
Proteus 7.5中atmega16单片机怎么设置熔丝啊,我要用12M的外部晶振怎样在atmega16单片机上选择熔丝项呢,外部怎样连接晶振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哪位大哥指点一下啊。

网友:
Proteus 可以设置熔丝位吗?用了五年还真不知道。
设置时钟频率倒可以在Edit Component中直接填写。

网友:
因为有些配置了可边界扫描,所以有些脚不可以当IO口用了,调不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