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过来瞧瞧,今天晚上不用熬!

楼主(2009-06-12):
各位好!我现在的0513怎么因也连不上仿真器,不带(0513D)“D”的是不是不具有片上调试功能,连接的时候有什么要求,那些调试脚的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有要求,谢谢!

网友:
0513不是0513d?好像NEC的0511以上的IC都要是带d后缀的才能仿真吧。

楼主:
谢谢,不好意思是0413,但是我烧录应该可以呀,烧录也连不上

楼主:
烦请版主帮我讲讲,谢谢!

网友:
KX2、LX2系列的芯片,如果型号不带D,那么就不能片上调试。
比如UPD78F0513D可以片上调试,UPD78F0511就不能
但是LX3系列都可以片上调试,所以这个系列就没有把D专门标出。

对于接线图,你可以参照MINICUNE2使用手册。

网友:
UPD78F0511A 是否能片上调试呢?

网友:
UPD78F0511A不能片上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