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X90609能更改量程么?(one can reconstruct it by reading out the field RANGE)?!

楼主(2009-06-13):
芯片手册里写

     A typical value of the Full Scale Range is fixed for any MLX90609 and normally is known because an option code of the ordering information defines it according to the table below:
     Nevertheless,one can reconstruct it by reading out the field RANGE(注:问题在这里)。The 8-bit RANGE value is defined by three low bits of the bytes stored in the EEPROM between address 0x68 (LSB) and 0x6F (MSB).

这段话怎么理解啊,是不是说可以更改量程?怎么改?
我觉得这个量程是只读的不可以更改,为什么芯片手册会这么写呢?不明白啊!!!!!!!!!!!

网友:
陀螺仪的感测角度是不可改变的。比如300dps的,你不能把它改到150dps。MLX90609-R2是300度/秒感测角度。

楼主:
谢谢楼上的!
那芯片手册里的reconstruct怎么理解呢?我用的是150dps的,但是测试出来只有120dps,负方向下不去,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