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224做的24V电流检测电路,请讲解一下原理

楼主(2009-06-13):
RT

楼主:
AD1进单片机,请问这个电路的原理和采样电压和电流的转换关系?

网友:
有点象差分放大.

楼主:
各位给点见解。

楼主:
下班了,顶一下!

网友:
是不是比较器啊?我前几天还用互感器和LM2902和LM339做了过流检测呢!

网友:
是差分放大,目的是把悬浮的电压转换成对地的电压便于AD采集。

楼主:
能不能给个AD采样电压和24V电流的转换关系?

网友:
1欧姆的采样电阻通过1A电流两端电压就是1V,就是电压和电流是1:1的关系,那么这个电阻接在电源的正端,对地有24V的电压,不能用AD采集,用324组成的增益为1的差分放大器转换成对地的电压,就是最后如果AD读到的1V电压就是1A电流。
这个电路里面的4个200K电阻的一致性对精度有很大影响,误差大共模抑制就差,如果能选择温飘曲线一致且误差0.1%的电阻最好了。

楼主:
谢谢楼上。

图中,+24v和+24vin后面都接了两个200k电阻,但又不是对称的,+24vin接了两个电阻后到地,+24v接了两个电阻没有到地,而是连接到了lm224的out3.

是不是一个错误?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中,+24v和+24vin后面都接了两个200k电阻,但又不是对称的,+24vin接了两个电阻后到地,+24v接了两个电阻没有到地,而是连接到了lm224的out3.

是不是一个错误?
---------------------------------------

24v接的R19和R17分压后接AD2是采集电压的,图中的4个200K电阻都是差分放大器的一部分,请翻翻书吧,你不会还问差分放大器怎么工作的吧?

楼主:
ls说的是.

楼主:
明白了,有一个反馈电阻

网友:
没画采样电阻,不就是差分放大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