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国产手持数字示波表功能和性价比(量体裁衣----如何选购数字示波表)

楼主(2009-06-13):
常见的国产手持数字示波表性价比 (原文件名:常见的国产手持数字示波表性价比.JPG)

网友:
楼主是卖表的托吧

楼主:
量体裁衣----选购数字示波表
如何选购数字示波表或视波万用表
了解您的信号?
您要知道您用数字示波表观察什么?既您要捕捉并观察的信号其典型性能是什么?您的信号是否有复杂的特性?您的信号是重复信号还是单次信号?您要测量的信号过渡过程带宽,或者上升时间是多大?您打算用何种信号特性来触发短脉冲、脉冲宽度、窄脉冲等?您打算同时显示多少信号?
一般家电维修,如彩电维修,比较常见的信号是;行频15625Hz,视频复合同步信号,包括行同步和场同步;视频信号在6MHz以内,伴音载频在6.5MHz。还有一些CPU控制数字信号。所选用的数字示波表除常规测量外,应具有视频复合信号测量功能。
传统的观点认为模拟示波器具有熟悉的面板控制,价格低廉,因而总觉得模拟示波器“使用方便”。但是随着A/D转换器速度逐年提高和价格不断降低,以及数字示波器(表)不断增加的测量能力和实际上不受限制的各种功能,数字示波器(表)已独领风骚。更重要的是数字示波表及视波万用表采用交流适配器和可充电电池组供电,以及体积小,重量轻(几百克)等特点,会逐渐成为现场维修检测,必不可缺的工具型仪表。
  带宽如何?
  一个决定您所需要的示波器带宽有效的经验法则是“5倍准则”;即将您要测量的信号最高频率分量乘以5。这将会使您在测量中获得高于2%的精度。以彩电维修为例,如果要观测6MHz左右视频信号,最好选用6MHz X5约30MHz的示波器比较合适,但目前示波器一般分为20M和40M。40M示波器价格相比20M示波器高出不少,所以20M示波器价格合适,基本满足家电维修测试要求,呈现较大的市场需求量。
  采样速率怎样?
  定义为每秒采样次数(S/s),指数字示波表对信号采样的频率。示波器的采样速率越快,所显示的波形的分辨率和清晰度就高,重要信息和事件丢失的概率就越小。
  实际上,信号的准确再现取决于其采样速率和信号采样点间隙所采用的插值法。一些示波器会为操作者提供以下选择:测量正弦信号的正弦插值法,以及测量矩形波、脉冲和其他信号类型的线性插值法。
  有一个在比较取样速率和信号带宽时很有用的经验法则:如果您正在观察的数字示波表有内插(通过筛选以便在取样点间重新生成),则(取样速率/信号带宽)的比值至少应为4∶1。无正弦内插时,则应采取10∶1的比值。
  以采样速率100MS/s的数字示波表为例,要能够观测到25M的信号,每个周期只能采样4个点,显然完整的还原被测信号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数字示波表一般采取正弦内插的算法,使正弦波测量带宽达到25M。当被测信号是非正弦波的重复波形,只能观测10M以内,甚至更低。
  需要几个通道?
您需要的通道数取决于您的应用。对于通常的经济型故障查寻应用来说,需要的是双通道数字示波表。然而,如果要求观察若干个模拟信号或工作于模拟与数字两种信号的系统的相互关系,将需要一台4通道数字示波表。考虑到成本关系,对于家电维修等波形测试,不需要进行相位比较,可以选用单通道,并用波形存储与调出来与测试波形进行比较,可以节约不少的金钱。
数字示波表的指标精度如何?
  数字示波表的指标有很多:如垂直灵敏度、扫描速度、增益精度、时间基准、垂直分辨率、保修期等。
  确定所需要的分析功能?
  数字示波表的最大优点是它们能得到的数据进行测量,且按一下按钮即可实现各种分析功能。虽然可利用的功能因厂家和型号而异,但它们一般包括诸如频率、上升时间、脉冲宽度等等的测量。某些数字示波表还提供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功能。 通讯接口的设置,为与计算机连接提供了方便,利用丰富的上位机软件,可以对数字示波表采集的信号,进行分析记录、对比参考。
  探头和附件如何?
容易忘记的一点是,当接上探头时,它就成为电路的一部分了。结果它将造成电阻性、电容性和电感性负载,使数字示波表呈现出与被测对象不同的测量结果。因此,针对不同应用应备有适当的探针,然后选择其中一种,使负载效应最小,使信号得到最精确的复现。 示波器(表)探头使用不当,会造成测试波形失真或模拟带宽减小,细节将在应用中阐述。

网友:
从伊万科技身上又一次看到了民族的劣性

网友:
不懂3楼的意思,愿闻其详。

网友:
做广告就好好的做,不要玩这些低级手段。你当还是在大街上卖大力丸老鼠药吗?
做一个产品,说自己多好都不为过,没必要拿着同行来踩,否则就是RP问题,RP有问题的,产品能做好吗?
正主不来踩别人,注册两个马甲托来踩,真的以为大家看不懂吗?

网友:
个人感觉只要没有降低别人指标参数,虚报自己的指标参数,实话实说,挺好的,也可以作为一个小的参考,

网友:
参数具有参考价值,不过价格变化太快了,没啥意义。

网友:
3楼的外国人呀

动不动就拿民族说事

网友:
差就是差!ET521A目前还是没有做好,USB接口问题还没做好就把产品卖出去,凭什么和同行的成熟产品比较?能比吗?

网友(2009-09-12):
楼主提供的资料不错,不太明白3、6楼的火气,是不是楼主编辑掉了什么?

不过实话实说,伊万的表真的差就一个字,我不说两次:)

其它的没用过,不好评论。

网友(2011-08-28):
这东西感觉很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