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D7794对GND能测出0X000000,但对基准只能到0XF20000左右,?????????

楼主(2009-06-13):
我在用AD7794时测出来的值偏小,对基准测只能到0XF20000左右,要超过基准0.1V左右才能测出来0XFFFFFF,
请问和过ADI芯片的高手,是不是有哪个地方要校准呀????
都搞了两天了还是这样...

网友:
有可能你测的电压并不是AD的真实输入电压和REF输入电压,都是差分输入的,应该测+输入和-输入的引脚的电压,不是对GND,即使你把一端已经接了GND也不行。

网友(2009-11-13):
楼主可否共享一下单片机与AD7794通讯代码,现在正搞,有问题,请教,邮箱:sn54sn54@qq.com

网友(2012-07-30):
请求楼主发下通讯配置,采集数据函数,写入都对的,就是读调试不通,gogosanmao@126.com

网友(2013-02-20):
楼主调好没有。jutyy@163.com

你好,本人现在在调试AD7794也是用来测温的,调了个把月了,没有调好,现在很纠节,不知道大侠能不能提示下。我是用AD7794来测量K型热电耦。基准电压为外部2.5V

网友:
楼主,我最近在调AD7794,在读取状态寄存器时,正常是0X88,但我有时读出是0X08,有时是0X48,有时是0X88。所以在读连续转换数据时,一读就死在那里了。请教下大侠什么问题。

但我读AD7794: ID 为0X4F,还有其它寄存器都是对了。

大侠是不是我硬件有问题啊。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