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启OCD功能

楼主(2009-06-13):
各位好!我现在不想用那个Applilet 直接用UE写代码然后用PM+编译,请教各位我如何开启OCD功能!

网友:
菜单TOOL/PM PUSS SETTING中打开对话框,按下图设置

其中软件位置那个对话框以你UE安装实际位置为准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表达的歧义,我说的是在不用APPLILET的情况下,怎么设置可以进入仿真(ID78K0-QB),而不提示
  F0C33:Disabling the on-chip debug function is prohibited.

网友:
PM+下

Tool--> Linker Option -->Output1

选中On-chip Debug
Size 256 bytes
最好把Security ID也选中

楼主(2009-09-29):
怎么我的PM+6.30里面没有这ON CHIP DEBUG 选项,急等谢谢!

网友:
要打开你的项目文件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