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连接时讨厌的错误提示!

楼主(2009-06-13):
在进入DOWNLOAD后,选择A.LMF,会提示NO response from the cpu ,please confirme the single of the clock or reset ,wait and so on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急等,谢谢!

网友:
应当是接线问题

网友(2009-07-16):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请问LZ你现在解决了没有

网友:
1、板子上复位脚电容去掉没?不去掉就会出这样的问题
2、连线可能错误,没有把仿真和烧些线搞混吧。
3、仿真器上的档位有没拨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