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开关电源 5v 500ma

楼主(2009-06-13):
求 开关电源 电压5v 电流500ma 体积不要太大,成本不要太高 ,我用在单片机供电上,哪位有呀 ,谢谢

网友:
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
输出呀 输入220V

网友(2009-07-18):
很常见的 MP3充电器 是300ma的  不知道可以改大功率不

网友:
300ma? 小了点吧? 标500的就差不多

网友:
弄个手机充电器或MP3充电器就行。

如果不好找,可以直接使用电脑的USB的5V电压  USB最大可以2A啊

网友:
想问下楼上,USB供电真的能达到2A?

网友:
4楼的图中,把4.7的那个电阻改小点,输出电流就大了.

网友:
4楼的图看不懂,要好好学学